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关于单片机中断信号光耦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9-10-17):
案例描述:

想做一个单片机控制、LCD1602显示车速的东西,原计划是:在车轴上设置4个磁粒,用霍尔检测,用单片机外部中断计数来计算获取速度,程序已经写好,基本功能已经实现。

但介于在车半轴上磁粒不方便安装  且  从车外到驾驶室走线不太方便,所以决定使用车内仪表盘上的速度信号。 因为本人不会CAN协议编程,所以无法从车载ECU获取速度信息。只能在仪表盘上找到了车速传感器的信号线。经测,车轮每转1周,该信号线有4个脉冲输出,低电平电压为0.0V,高电平电压6.5V左右。

本人将该车速信号线直接连在了89C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引脚(P3.2口)上,单片机的5V供电是来自车载的12V降压模块,所以地线都是共通的。单片机的中断触发是上升沿触发接上车速信号后的现象是:  1、在信号输出为0V时,也就是一直低电平时,单片机上的速度显示不稳定,理论应该速度为0,但它有时候1,3,5、0无规律的跳动,感觉是车速输出的信号不稳定,有波动或者干扰,但是万用表测的电压一直是0,也有可能是小的波动或者干扰电压测不到影响到了中断信号的采集。   2、当车行驶起来单片机测到的车速比实际车速快,不知道是不是现象1造成的。    3、车速线接上单片机后,在行驶中车的公里表有时候数字会突然增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个人想法:

鉴于以上现象及本人臆想,感觉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是:1、车速电压过高。正常单片机工作的电压理论上不超过5.5V,但这个车速信号高电平达到了6.5V。  2、信号波动或者干扰大,有可能是单片机和车体共用地线或者其它原因造成的吧,这个实在不懂,水平有限。     通过上述的想法,本人想采用一个光耦隔离电平转换的电路,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上述现象,实现基本功能。

提问问题:

1、如果采用光耦,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光耦器件?(信号转换频率按120km/h算,轮周长按1.7m,轮转1周是4个脉冲,频率约为每秒78,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反正相对于20KHz小多了)。

2、光耦电路中的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

3、最好给画一个简单的电路图。

4、请试分析讨论一下上述现象的原因及利弊。

最后感谢大家。

网友A:
1、光耦(OC)可选PC817等开关型,不要用线性OC,光二极管加限流电阻680Ω-2k。频率78.4Hz,你对的。
2、限流电阻可以5k电位器串用电流表测试,在较大情况要,开关端已打开。
4、加OC的可靠性会大大增加,只是电路复杂了一点点。

网友A:
补充:原车的车速也不准确,比GPS的略高3~5,既然自己编程,可以做较准计算,当然轮胎气压也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光耦(OC)可选PC817等开关型,不要用线性OC,光二极管加限流电阻680Ω-2k。频率78.4Hz,你对的。
2、限 ...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
已经决定用PC817试一下。
自己画了了个草图,麻烦看一下这样连线可以不,还需要加别的元件不?
再者光二极管限流电阻的问题,刚查了PC817的资料,正向电流IF是50ma,我的信号电压是6.5V,
算下来6.5V÷0.05A=130Ω,我用个330Ω,或者说大于130Ω的就行了? 您说的680Ω-2K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点不亮led呢?
输出端我的连线对吗?
谢谢了。F:\Desktop\QQ截图20191017112827.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光耦(OC)可选PC817等开关型,不要用线性OC,光二极管加限流电阻680Ω-2k。频率78.4Hz,你对的。
2、限 ...

不会加图片,所以上传到一个图床上了,不知道您能看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