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按键加减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10-17):
我在做一个数码管按键加减,然后当减到或是加到顶值,led亮,虽然加到顶值led是亮了,但是减到0时,再按那个键就显示很奇怪的东西。求大佬们指导一下应该在按键减那里加什么。我整个程序就差这一步了,999,磕头了,砰砰砰!!

网友A:
135行:有问题,if(nub>=0) 改为if(nub>0)试试。因为nub==0时,下步还是要nub--,0-1=255了。

网友A:
刚写了一小段试验,unsigned char 的0- -后确为255

网友B:
楼上是正解,单片机数据是8位的(0-255),很容易发生数据溢出的,数据溢出后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了,计算中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