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能检测50米吗?

楼主(2019-10-17):
我是个新手,我想做一个超声波测速,测50米有障碍物的时候信号灯的绿灯增加十秒,我把测速的程序和加秒数的程序怎么结合起来呢?还是直接写我想控制的整个的一个程序?我不大懂,望大佬帮忙

网友A:
到底是测速还是测距

网友B:
50米超声波测距使用现有模块有点困难;
50米的话,建议采用激光测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测速还是测距

啊,是我表述不清楚,是打算测50米的地方有障碍物,信号灯延时,同时测障碍物的速度

网友C:
50不行吧,这么远

网友D:
看看超声波模块的使用说明书,就知道是否支持50m了

网友E:
如果要测50米的距离,那要看你测距的目的是干什么,如果是避障,建议改进制动机构

网友F:
50米太远了吧,可以试试别的模块

网友G:
超声波传感器没法测量50米之远的障碍物,如果想要测量可以用高精度高长度大的激光传感器,

网友H:
50米的话用超声波误差可能会很大,建议使用激光传感器

网友I:
距离有点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