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强光手电单片机应用程序遇到的问题

楼主:
目前我的单片机程序已经达到我想要的大半的效果,我用的两个开关控制三个输出口,一个弹性小按键(控制闪烁),一个双联开关(控制亮灭和弱光),但是有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就是闪烁打开的时候,应该是其他按键按了都没有影响  但是是状态还在,关闭闪烁,这个状态才会显示出来,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闪烁打开的时候,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双联开关两边都不接触的时候,闪烁会停止,能不能请教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我处理这个强光手电控制程序思路不对,望不吝赐教

网友A(2019-10-17):
在程序中多创建一个按键状态缓冲区即可,当没有按键按下时该缓冲区状态不变,当按下闪烁按钮时程序进入该按钮进行处理,当判断按钮松开时,从按键缓冲区恢复程序运行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中多创建一个按键状态缓冲区即可,当没有按键按下时该缓冲区状态不变,当按下闪烁按钮时程序进入该按钮 ...

能不能麻烦你用程序表示一下按键缓冲区怎么写  非常感谢,还有就是当闪烁按键按下时,强弱光也可以变换只是看不到,,关闭之后也能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