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嵌入式硬件工程师的学习框架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9-10-17):
求教嵌入式硬件工程师的系统学习框架,最好具体什么课程之类的,实用于现在企业招聘的,谢谢了。

网友A:
先学习C语言相关基础,然后是基本的电路分析。然后学单片机,51 32是基本的。后面的看你自己的想法了,如果想走RTOS就先学Linux然后上freertos ucos 之类的

网友B:
C语言相关基础,模电数电,基本的电容三极管二极管要认识
逻辑思维要强 要有耐心
单片机是有实物才能学。(划重点)

网友C:
嵌入式硬件工程师要学好模电和数电,英文也要有一定的基础,很多基本元器件包括MCU的datasheet手册都是用英文写的,电气参数也要看懂,因为这个涉及到元器件的选型问题。还要知道芯片之间通信协议(比如uart、I2C、SPI)的硬件连接。搞硬件,尤其注重动手能力,要会焊接元器件,调试开发板,各种仪器的使用。在设计PCB板时,除了考虑基本元器件布局还有芯片的外围电路,尤其要注意系统的电源部分设计,需要考虑纹波和最大输出电流是否满足系统要求。现在做硬件工程师需要自己设计的地方没以前多了,很多芯片厂商都会给外围参考电路图,照着设计很容易就搞定,硬件工程师只要考虑好各个系统布局和电源就行。

网友D:
多看看底层源代码

网友E:
先别说太多,先拿块开发板带两本书跟例程走一下。

网友F:
做硬件先学画PCB,了解PCB制作工艺。

网友G:
由浅入深,先学习同一类,以后触类旁通

网友H:
一、基础学习          1.linux系统是我们学嵌入式的操作平台,所以你需要好好的熟悉这个系统,熟悉好了你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2.学习嵌入式,编程是基础的,所以C语言是需要必须精通的,推荐视频{嵌入式linuxC语言学习视频}。          3.数据结构和一些算法的掌握,这些知识掌握的较精,才能为将来做项目打下基础。          以上是基础部分,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一些理论知识,先了解嵌入式这个行业,了解嵌入式产品的一个基本的开发流程,这对后续的开发有很大的帮助。          二、 嵌入式系统核心开发          1.嵌入式应用编程          2.嵌入式Linux并发程序设计          3.嵌入式网络编程          4.嵌入式数据库开发          5.嵌入式Linux应用综合项目          6.C++,QT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