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发光管电阻限流,小电路,大疑问!

楼主:
看到一个正常用的板子原理图,电阻R28 R29的阻值是否取大了呢?我是这样想的:3.6V-2V(led的导通电压)/10K=0.16MA.  算出来的电流是0.16MA,怎么可能驱动led发光呢?led的正向导通电流是20MA左右啊,这0.16MA也差太多了吧?   但是我看到板子上的led是正常发光的。(注:led是直插的)

网友A(2019-10-17):
那是几十年前的数据了,现在的LED大多都是高亮的,1mA的电流都有点刺眼了
LED导通的电压大多是1.75V左右,所以,你这LED的电流应该是有0.2mA,这个电流是可以点亮很多LED的了
如果有没有规定LED电流参数的话,按照你这电路,能亮就行了,指示效果是肯定有的了

网友B:
楼主不必纠结限流电阻值大小,这与选择LED品种有关。我试过5V电源,100K限流电阻,绿色Φ3超高亮LED用作指示灯亮度足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几十年前的数据了,现在的LED大多都是高亮的,1mA的电流都有点刺眼了
LED导通的电压大多是1.75V左右,所 ...

恍然大明白!看来要以变化的眼光来参考数据手册了,哈哈。

网友D:
说明教科书中的内容不要全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或者直接用仪表测量一下流过LED中的电流和两端的电压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E:
指示灯不是手电筒,指示灯只要肉眼能识别亮灭就可以了,大阻越大指示灯寿命越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必纠结限流电阻值大小,这与选择LED品种有关。我试过5V电源,100K限流电阻,绿色Φ3超高亮LED用作指 ...

原来如此,数据手册跟不上器件的更新发展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明教科书中的内容不要全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或者直接用仪表测量一下流过LED中的电流和两端的电 ...

嗯嗯,对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不是手电筒,指示灯只要肉眼能识别亮灭就可以了,大阻越大指示灯寿命越长,

是因为流过led的电流小了,损耗少了,所以led寿命长么?

网友F:
这个取值还是大了一点,其实限流电阻取值原则:一,最大电流不超过驱动端的电流驱动能力;二,亮度符合自己的需要;三,功耗可以承受。不必拘泥具体的限流电阻阻值大小。

网友G:
现在的led驱动电流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取值还是大了一点,其实限流电阻取值原则:一,最大电流不超过驱动端的电流驱动能力;二,亮度符合自己 ...

说得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