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做的九齐MCU呼吸灯的程序哈 并附上原理图

楼主:
首先,本人原理图的水平有限,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接下来我就废话少说直接上代码咯!

对咯,这个是我用的一个不常见厂家的芯片,九齐的,有用这款芯片的可以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呀!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at8.h>
#include "at8_constant.h"

#define W PORTBbits.PB0 //暖光灯
#define G PORTBbits.PB1 //绿灯
#define R PORTBbits.PB2        //红灯
#define B PORTBbits.PB5 //蓝灯
#define KEY PORTBbits.PB3
void delay10m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k);
void keyscan();
void MOD();
void qicaideng();
unsigned char c,count,b,p;
unsigned int t,h;
void isr(void) __interrupt(0)
{
        if(INTFbits.T1IF)
        {
                p++;
                if(p==100)//30
                {
                        p = 0;
                        h++;
                        if(h==2)
                        {
                                h = 0;
                                t++;
                                if(t==200)
                                {
                                        t = 0;
                                        c++;
                                        {
                                                if(c==7)c=0;
                                        }
                                }
                        }
                }
                INTFbits.T1IF = 0;
        }

        if(INTFbits.PBIF)
        {
                INTFbits.PBIF = 0;
        }
}
void main()
{
        IOSTB = 0X08;
        PORTB = 0X00;
        /******  *****/
        T1CR2=0XD8; //设置分频前不开分频器
    T1CR2=0XD1;
    T1CR1=0X03;
    TMR1=62;//定时器  97
    INTEbits.T1IE=1;   //定时器1中断
    /******  *****/
        INTEbits.PBIE = 1;
    BWUCONbits.WUPB3 = 1;//PB口中断
    ENI(); //总中断
        while(1)
        {
                keyscan();
                MOD();
        }
}
void keyscan()
{
        if(KEY == 1)
        {
                delay10ms();
                if(KEY== 1)
                {
                        W = 0;B = 0;R = 0;G = 0;
                        count++;
                        if(count == 6)count = 1;
                        SLEEP();
                        while(KEY == 1);
                        c=0;
                        t=0;
                }
        }
}
void MOD()
{
        switch(count)
        {
        case 0:PORTB=0X00;break;
        case 1:PORTB=0X01;break;
        case 2:PORTB=0X04;break;
        case 3:PORTB=0X02;break;
        case 4:PORTB=0X20;break;
        case 5:qicaideng();break;
        }
}
void qicaideng()
{

                if(c == 0)
                {
                        if(t<100)
                        {
                                if(p==0)
                                {PORTB=0X00;}
                                else if(p==100-t)
                                {PORTB=0X04;}
                        }
//                        else if(t==100)
//                        {
//                                PORTB=0X04;
//                        }
                        else if(t<200)
                        {
                                if(p==0)
                                {PORTB=0X04;}
                                else if(p==200-t)
                                {PORTB=0X00;}
                        }
                }
                if(c == 1)//0x02
                {
                        if(t<100)
                        {
                                if(p==0)
                                {PORTB=0X00;}
                                else if(p==100-t)
                                {PORTB=0X02;}
                        }
//                        else if(t==100)
//                        {
//                                PORTB=0X04;
//                        }
                        else if(t<200)
                        {
                                if(p==0)
                                {PORTB=0X02;}
                                else if(p==200-t)
                                {PORTB=0X00;}
                        }
                }
                if(c == 2)//0x20
                {
                        if(t<100)
                        {
                                if(p==0)
                                {PORTB=0X00;}
                                else if(p==100-t)
                                {PORTB=0X20;}
                        }
//                        else if(t==100)
//                        {
//                                PORTB=0X04;
//                        }
                        else if(t<200)
                        {
                                if(p==0)
                                {PORTB=0X20;}
                                else if(p==200-t)
                                {PORTB=0X00;}
                        }
                }
                if(c == 3)//0x06
                {
                        if(t<100)
                        {
                                if(p==0)
                                {PORTB=0X00;}
                                else if(p==100-t)
                                {PORTB=0X06;}
                        }
//                        else if(t==100)
//                        {
//                                PORTB=0X04;
//                        }
                        else if(t<200)
                        {
                                if(p==0)
                                {PORTB=0X06;}
                                else if(p==200-t)
                                {PORTB=0X00;}
                        }
                }
                if(c == 4)//0x24
                {
                        if(t<100)
                        {
                                if(p==0)
                                {PORTB=0X00;}
                                else if(p==100-t)
                                {PORTB=0X24;}
                        }
//                        else if(t==100)
//                        {
//                                PORTB=0X04;
//                        }
                        else if(t<200)
                        {
                                if(p==0)
                                {PORTB=0X24;}
                                else if(p==200-t)
                                {PORTB=0X00;}
                        }
                }
                if(c == 5)//0x22
                {
                        if(t<100)
                        {
                                if(p==0)
                                {PORTB=0X00;}
                                else if(p==100-t)
                                {PORTB=0X22;}
                        }
//                        else if(t==100)
//                        {
//                                PORTB=0X04;
//                        }
                        else if(t<200)
                        {
                                if(p==0)
                                {PORTB=0X22;}
                                else if(p==200-t)
                                {PORTB=0X00;}
                        }
                }
                if(c == 6)//0x26
                {
                        if(t<100)
                        {
                                if(p==0)
                                {PORTB=0X00;}
                                else if(p==100-t)
                                {PORTB=0X26;}
                        }
//                        else if(t==100)
//                        {
//                                PORTB=0X04;
//                        }
                        else if(t<200)
                        {
                                if(p==0)
                                {PORTB=0X26;}
                                else if(p==200-t)
                                {PORTB=0X00;}
                        }
                }
}

void delay10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A(2020-01-17):
你这个程序试过吗?

网友B:
九齐ny1p简单

网友C(2020-03-04):
引用 网友B:
九齐ny1p简单

我想学有建议不?

网友D(2020-04-11):
请问这个单片机用什么IDE呢?网上没搜索到

网友E(2020-05-29):
请问各位大侠,九齐单片机用什么软件开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大侠,九齐单片机用什么软件开发?

九齐官网有IDE下载,烧录软件,烧录机需要购买

网友G(2020-06-30):
使用九齐的芯片怎么样?

网友H(2021-02-18):
引用 网友G:
使用九齐的芯片怎么样?

九齐的还可以,用得很多的,比应广的好。

网友I(2021-04-27):
在学,很不友好,学到想砸电脑,要不是芯片涨价,

网友J:
汇编的有没有呀。

网友K(2021-05-30):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单片机用什么IDE呢?网上没搜索到

NYIDE 4.20

网友L:
刚刚开始学,一起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刚刚开始学,一起呀。。。。。。

我也刚开始学这个。。。。。。

网友N(2021-06-30):
今天试了,不成功

网友O:
只要会51单片机学这个不难,大同小异,关键字不一样

网友P:
谢谢分享,烧录看看效果

网友Q(2021-11-05):
你好,开发环境是哪个,能分享吗

网友R:
九齐的单片机还是很有市场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做一些小商品性价比挺高的,比如小家电、小玩具之类的,就是仿真器和烧录器贵得离谱

网友S(2022-04-09):
用的是九齐的哪一款呢?

网友T(2022-05-22):
很好的 九齐C语言程序,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详细的注释

网友T:
很好的九齐C语言程序, 要是给些注释 多好呀

网友U(2022-07-14):
有没有九齐的培训班,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有没有九齐的培训班,我也想学习一下

你想用九齐单片机,做那些方面的应用编程?

网友U:
引用 网友V:
你想用九齐单片机,做那些方面的应用编程?

做太阳能灯控制器,电压检测

网友W(2022-09-02):
我想学有建议不?

网友X(2023-07-27):
引用 网友V:
你想用九齐单片机,做那些方面的应用编程?

你好,我有个NY8B062FS8芯片你能给我写程序吗?

网友Y(2024-03-02):
引用 网友X:
你好,我有个NY8B062FS8芯片你能给我写程序吗?

刚看到了你去年的这篇贴子,不知道你这个是用来做什么产品?是否已经完成?我这边有在用九齐做一些小型产品的开发,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回复我,谢谢!

网友Z:
引用 网友Y:
刚看到了你去年的这篇贴子,不知道你这个是用来做什么产品?是否已经完成?我这边有在用九齐做一些小型产 ...

你好可以咨询一些问题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F:
九齐官网有IDE下载,烧录软件,烧录机需要购买

看了官网,没看到C编译器软件,在哪下载的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T:
很好的九齐C语言程序, 要是给些注释 多好呀

c编译器是哪个,没找到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看了官网,没看到C编译器软件,在哪下载的啊??????????

上面的提问解决了。安装97IDE,安装97asm,里面有c编译器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看了官网,没看到C编译器软件,在哪下载的啊??????????

编译lz的程序,结果显示是失败的:

------ Start building 2 ------
Build failed.

网友AB(2024-06-19):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先收藏了

看我主页,给我点赞

网友AC:
用九齐做了很多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