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银白色铝散热片通常怎么固定到芯片上?

楼主(2019-10-17):
芯片用的是THB7128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A:
散热片上攻丝,用螺丝把芯片固定在散热片上。

网友B:
看到两边的螺丝没有

网友C:
铝散热片通常用自攻螺丝固定到芯片上

网友D:
一般打孔安装,中间加上散热硅脂,螺丝上紧

网友E:
涂点导热硅,然后打螺丝

网友F:
用螺丝固定,还得在上面涂点硅胶。

楼主:
好哒,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