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成功的金属探测器电路图

楼主(2019-10-17):
近期网购了20套金属探测器,其中有2款很容易制作。虽然印制天线有矩形和圆形两款,但基本电路完全相同,稍作改进,可以适当提高检测灵敏度。现将电路原理图贴出,不用购置套件也很容易成功。线圈电感约为100UH,自制可以买成品100UH的10×12的工字型功率电感,在电感上绕10T到20T左右线圈作为反馈线圈就可以了。当然购置成品空PCB板非常方便。效果也更好。

网友A:
工字型电感估计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字型电感估计不行吧

做实验没问题,可以作为安检或者木材残钉检测装置用,但不能作为地下金属探测器使用。

楼主:
电路有振荡电路和检测电路以及示警电路构成,R1,L1,L2,C2,C3,W,Q1构建振荡器,W调节振荡在刚好临界状态,当有金属接近时,这种临界振荡平衡被破坏,振荡器停振,Q2导通程度较弱,Q3饱和导通,音频示警电路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实验没问题,可以作为安检或者木材残钉检测装置用,但不能作为地下金属探测器使用。

这个只是提高、促发中学生动手兴趣的小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提高、促发中学生动手兴趣的小玩具!

对,一个玩具而已

网友C(2019-11-27):
答主您好,请问你是在什么地方购买的元器件?成功了吗?能把链接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主您好,请问你是在什么地方购买的元器件?成功了吗?能把链接发一下吗?

这个你可以在那个宝上以“金属探测器”搜索一下,很多!有圆形,方形两个式样,方形的灵敏度略高。很容易成功!我两款都买了。

楼主:
因为是成品印制线圈,装调非常简单,只要元器件没有搞错,通常一次成功率很高!

网友C:
答主,我们师傅要求我们一定要要5个功能模板,也就是5个三极管。我搜的某宝的金属探测器元器件太简单,肯定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主,我们师傅要求我们一定要要5个功能模板,也就是5个三极管。我搜的某宝的金属探测器元器件太简单,肯定 ...

第二个电路就是5个三极管的设计,适合驱动无源蜂鸣器或者扬声器。与第一个原理图的区别就是增加了由Q4,Q5构建的受控音频振荡器。现在有源蜂鸣器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增加元器件设计音频振荡器电路。当然,如果为了学习需要,搭建一个音频振荡器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主,我们师傅要求我们一定要要5个功能模板,也就是5个三极管。我搜的某宝的金属探测器元器件太简单,肯定 ...

你也可以购买基本的套件或者空电路板,然后在万能板上搭建音频振荡器电路。套件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印制线圈,自制比较麻烦。其他的基本元器件都是常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主,我们师傅要求我们一定要要5个功能模板,也就是5个三极管。我搜的某宝的金属探测器元器件太简单,肯定 ...

第二个电路虽然有5个三极管,但并不是5个功能模块。充其量只是4个功能模块,分别是振荡、检测(放大)、开关、音频振荡器4个功能模块。

网友C:
谢谢答主的建议。我在搜金属探测器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声控开关,看了看电路图符合我们的要求,所以就买了声控开关。还是多谢答主的建议!

网友D:
可以去找硬币

楼主:
探测距离不大,10cm以内,意义不大。电路改进后可以增大到15cm左右。

楼主:
这个是简单的改进电路,灵敏度比原电路要高一些低级,可以探测10cm以上的1元硬币

楼主:
电路原理比较简单,控制555时基电路的复位端4脚,只要4脚电压高于0.5V,555时基电路就产生振荡,驱动扬声器发声。平时,555时基电路3脚输出低电平,D发光作为电源指示灯用,也可以不用。

网友E:
请问那个1T是绕一匝线圈吗  小白不太懂怎么连两个电感

网友E:
请问楼主 100UH应该不止十几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100UH应该不止十几圈吧

100UH是指工字型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那个1T是绕一匝线圈吗

对,印制线圈,网购过的套件

网友E:
是在100UH的工字电感外面再绕10到20T的线圈作为反馈线圈,再引出两个脚接入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在100UH的工字电感外面再绕10到20T的线圈作为反馈线圈,再引出两个脚接入电路吗

对,工字型电感最好是体积大一些的,8*12以上的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工字型电感最好是体积大一些的,8*12以上的效果要好一些。

请问用在工字电感外面绕直径是多少的漆包线呢
  振荡电路采用电容三点式可以吗
不好意思  楼主 我刚接触 您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在工字电感外面绕直径是多少的漆包线呢
  振荡电路采用电容三点式可以吗
不好意思  楼主 我刚接 ...

10T左右,可能因为所用三极管的放大能力略有增减,一般10T就可以了。电路是变压器反馈式振荡电路。这个电路很容易成功,网购的套件是印制线圈,实测主线圈约140uH.反馈线圈1T.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在工字电感外面绕直径是多少的漆包线呢
  振荡电路采用电容三点式可以吗
不好意思  楼主 我刚接 ...

漆包线直径没有要求,因为是反馈线圈,电流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工字型电感最好是体积大一些的,8*12以上的效果要好一些。

注意线圈的同名端,如果不振荡,可以对换任一线圈的2个端子(对换反馈线圈要方便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注意线圈的同名端,如果不振荡,可以对换任一线圈的2个端子(对换反馈线圈要方便一些)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买件回来有什么问题再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买件回来有什么问题再请教您

预祝成功

网友F(2020-07-21):
楼主请问,第一个电路图,如果用Multisim仿真,l1和l2应该用一组变压器来替代对么?线圈匝数比是多少呢?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第一个电路图,如果用Multisim仿真,l1和l2应该用一组变压器来替代对么?线圈匝数比是多少呢?十 ...

16比1,初级16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第一个电路图,如果用Multisim仿真,l1和l2应该用一组变压器来替代对么?线圈匝数比是多少呢?十 ...

L2为什么初级线圈

网友G(2020-12-22):
图1是不是少了一个C5?我仿真总是不成功

网友H:
楼上说的没错,不能探测地下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1是不是少了一个C5?我仿真总是不成功

没有!

楼主:
L1,L2绕在一个磁芯上,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线圈。

网友I(2021-02-20):
你好!你对金属探测器有进一步研究吗?至今60mm的线圈检测距离能做到50cm不,检测大金属,1米左右以上的金属

网友J(2021-04-25):
请问电感为什么要取约100UH

网友J:
而且耦合系数要如何确定呢?正学习入门模电,请见谅

网友K:
套件买了个方的 一次焊接调试后能用。探测距离大概5毫米,不知道正常不?

楼主(2021-10-12):
引用 网友K:
套件买了个方的 一次焊接调试后能用。探测距离大概5毫米,不知道正常不?

要看金属块的大小了,1元硬币5mm显然灵敏度不够,可以慢慢调节电位器到蜂鸣器发声后回调一些,离开金属体,再接近金属体时不再发声,此时,基本上已经调到最高灵敏度了

网友L:
探测距离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探测距离有多少?

一般在50mm左右

网友M:
您好,我看到某视频上稍加改进能探测40厘米,不知道真假,怎么改进的?

楼主:
简单的做法就是对Q3的输出进行取样送电压比较器处理,然后驱动蜂鸣器。这样,Q3只要有100mv左右就可以报警了,原电路Q3输出起码得1000mv以上才能使蜂鸣器发声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2791935777567570107
请问这个怎么整

这个可能是改进探测线圈吧,具体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N: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2791935777567570107
请问这个怎么整

很有可能是假的!现在假的短视频很多!

网友O(2022-05-11):
楼主你好我是个新亲生,我按照你的那个图纸做出来了,但蜂鸣器一直叫,调fp没用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是个新亲生,我按照你的那个图纸做出来了,但蜂鸣器一直叫,调fp没用是怎么回事。呢。

调100Ω的电位器,调节时不要靠近金属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是个新亲生,我按照你的那个图纸做出来了,但蜂鸣器一直叫,调fp没用是怎么回事。呢。

电位器是100Ω而不是100KΩ。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位器是100Ω而不是100KΩ。

谢谢了,那电压可以用到多少伏呢

网友O:
是不是555坏了就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了,那电压可以用到多少伏呢

3-5V都可以

网友O:
引用 楼主:
3-5V都可以

收到了谢谢

网友P(2022-06-18):
s9018可以用别的代替吗、

网友P:
那个线圈要在multisim里面怎么放置呀   大佬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P:
s9018可以用别的代替吗、

试一下9014,看看能不能代替。9018也是常用三极管,不难购买,最好不要代替。

网友P:
引用 楼主:
试一下9014,看看能不能代替。9018也是常用三极管,不难购买,最好不要代替。

我是想在仿真软件里面运行 但是里面没有这几个三极管

网友P:
L1和L2的电感分别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L1和L2的电感分别是多少呀

印制在PCB板上的线圈,具体数值不清楚。大概1:15左右的线圈匝数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555坏了就调不了。

555的那个电路很难成功。还是用原电路比较可靠,另外建议购买空PCB板制作,自己制作线圈很麻烦,空PCB板的线圈已经制作好了,其他元件很容易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