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中三极管作用是什么,还有电流方向怎样流入和流出?

楼主(2019-10-17):
请问下原理图三极管作用是什么,还有电流方向怎样流入和流出?

网友A:
Vbus通过R53到三极管发射极,当CHG_EXT为低电平时,电流从发射极流向集电极给VBAT。R53同时也是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B:
看三极管电流方向有技巧:“看箭头”,即eb节箭头方向的电流时,ec方向导通。
VBUS线是HOST/HUB向USB设备供电的电源线, 即平常USB设备的+5V. 一般是接到ATX电源的 5VSB或者是5VCC。
当没有BAT时,或者CHG低电平时,由VBUS供电到Vbat端。

网友C:
三极管作用是控制充电电流,三极管打开时充电;
电流是从左往右

网友D:
开关作用。至于电流方向,这是三极管的基本使用常识问题,想必不用回答吧

网友E:
电流是从左往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