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遥控控制流水灯的开和关,程序出现了死循环没有跳出

楼主(2019-10-17):
自己51单片机写的用遥控器来控制流水灯开和关,现在遥控可以打开流水灯工作,不能关闭。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在流水灯程序里出现了死循环没有跳出来,有啥解决思路?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LED1 = P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dir = 0;                //移位方向
uint8 shift = 0x01;                //循环变量
uint16 i = 0;

extern bit ir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ircode[4];
extern void InitInfrared();
void LshiftRshift();

void main()
{
        EA = 1;
        ADDR0 = 0;
        ADDR1 = 1;
        ADDR2 = 1;
        ADDR3 = 1;
        ENLED = 0;

        InitInfrared();

        while (1)
        {
                if (irflag)
                {
                        irflag = 0;
                        if (ircode[2] == 0x45)          //0X45  遥控器键值
                        {
                                LshiftRshift();
                        }
                        else if (ircode[2] == 0x46)
                        {
                                ENLED = 1;
                        }

                }
        }
}

void LshiftRshift()
{
        ENLED = 0;
        ADDR3 = 1;

        ADDR0 = 0;
        ADDR1 = 1;
        ADDR2 = 1;

        while(1)
        {
                P0 = ~shift;
                for (i=0;i<20000;i++);
                if (!dir)           //!dir和dir==0 逻辑相同   dir和dir==1 逻辑相同
                {
                        shift = shift<<1;
                        if (shift == 0x80)
                        {
                                dir = 1;
                        }
                }
                else
                {
                        shift = shift>>1;
                        if (shift == 0x01)
                        {
                                dir = 0;
                        }
                }
        }
}

网友A:
设个标志位,工作完成后标志位置0,需要执行时标志位置1

网友B:
把流水灯LshiftRshift程序中的while(1)改为while(退出条件)就能退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流水灯LshiftRshift程序中的while(1)改为while(退出条件)就能退出了

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方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个标志位,工作完成后标志位置0,需要执行时标志位置1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不知道是加错了,不能实现想要的功能

楼主:
遥控部分程序如下:#include<reg51.h>

sbit IR_INPUT = P3^3;

bit irflag = 0;
unsigned char ircode[4];

void InitInfrared()
{
        IR_INPUT = 1;
        TMOD &= 0X0F;
        TMOD |= 0X10;
        TR1 = 0;
        ET1 = 0;
        IT1 = 1;
        EX1 = 1;
}

unsigned int GetHighTime()
{
        TH1 = 0;
        TL1 = 0;
        TR1 = 1;
        while (IR_INPUT)
        {
                if (TH1 >= 0X40)
                {
                        break;
                }
        }
        TR1 = 0;
        return (TH1*256 + TL1);
}

unsigned int GetLowTime()
{
        TH1 = 0;
        TL1 = 0;
        TR1 = 1;
        while (!IR_INPUT)
        {
                if (TH1 >= 0X40)
                {
                        break;
                }
        }
        TR1 = 0;
        return (TH1*256 + TL1);
}

void EXINT1_ISR() interrupt 2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byt;
        unsigned int time;

        time = GetLowTime();
        if ((time<7833)||(time>8755))
        {
                IE1 = 0;
                return;
        }
        time = GetHighTime();
        if ((time<3686)||(time>4608))
        {
                IE1 = 0;
                return;
        }
        for (i=0;i<4;i++)
        {
                for (j=0;j<8;j++)
                {
                        time = GetLowTime();
                        if ((time<313)||(time>718))
                        {
                                IE1 = 0;
                                return;
                        }
                        time = GetHighTime();
                        if ((time>313)&&(time<718))
                        {
                                byt >>= 1;
                        }
                        else if ((time>1345)&&(time<1751))
                        {
                                byt >>= 1;
                                byt |= 0x80;
                        }
                        else
                        {
                                IE1 = 0;
                                return;
                        }
                }
                ircode = byt;
        }
        irflag = 1;
        IE1 = 0;
}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方法有效!

这是按照你说的方法,修改的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16 i = 0;
uint8 dir = 0;                //移位方向
uint8 shift = 0x01;                //循环变量
uint8 LRshiftflag = 0;

extern bit ir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ircode[4];
extern void InitInfrared();
void LshiftRshift();

void main()
{
        EA = 1;

        InitInfrared();

        while (1)
        {
                if (irflag)
                {
                        irflag = 0;
                        if (ircode[2] == 0x45)          //0X45  遥控器键值
                        {
                                LshiftRshift();
                        }
                        else if (ircode[2] == 0x46)
                        {
                                ENLED = 1;
                        }

                }
        }
}

void LshiftRshift()
{
        ENLED = 0;
        ADDR3 = 1;

        ADDR0 = 0;
        ADDR1 = 1;
        ADDR2 = 1;

        while(ircode[2] == 0x45) //while(ircode[2] == 0x45)  while(ircode[2] != 0x46)        不能用while(1),会死在里面,跳不出来,不能关
        {

                        P0 = ~shift;
                        for (i=0;i<20000;i++);
                        if (!dir)           //!dir和dir==0 逻辑相同   dir和dir==1 逻辑相同
                        {
                                shift = shift<<1;
                                if (shift == 0x80)
                                {
                                        dir = 1;
                                }
                        }
                        else
                        {
                                shift = shift>>1;
                                if (shift == 0x01)
                                {
                                        dir = 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个标志位,工作完成后标志位置0,需要执行时标志位置1

用你说的标志位的方法实现的控制,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bit sysOn = 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16 i = 0;
uint8 dir = 0;                //移位方向
uint8 shift = 0x01;                //循环变量
uint8 LRshiftflag = 0;

extern bit ir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ircode[4];
extern void InitInfrared();
void LshiftRshift();

void main()
{
        EA = 1;

        InitInfrared();

                while (1)
                {
                        if (irflag)
                        {
                                irflag = 0;

                                if (ircode[2] == 0x45)          //0X45  遥控器键值
                                {
                                        sysOn = 1;
                                }
                                else if (ircode[2] == 0x46)
                                {
                                        sysOn = 0;
                                }
                        }
                        LshiftRshift();
        }

}

void LshiftRshift()
{
//        ENLED = 0;                  //注消这部分不能放这个位置,会出现不能关灯
//        ADDR3 = 1;
//
//        ADDR0 = 0;
//        ADDR1 = 1;
//        ADDR2 = 1;

                if (sysOn)
                {
                        ENLED = 0;
                        ADDR3 = 1;

                        ADDR0 = 0;
                        ADDR1 = 1;
                        ADDR2 = 1;

                        P0 = ~shift;
                        for (i=0;i<20000;i++);
                        if (!dir)           //!dir和dir==0 逻辑相同   dir和dir==1 逻辑相同
                        {
                                shift = shift<<1;
                                if (shift == 0x80)
                                {
                                        dir = 1;
                                }
                        }
                        else
                        {
                                shift = shift>>1;
                                if (shift == 0x01)
                                {
                                        dir = 0;
                                }
                        }
                }
                else
                {
                ENLED = 1;        //关灯程序
                }

}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关的时候灯在哪里灭,下次开灯接着哪里亮,有没有办法每次开灯在同一个地方亮?想到在关灯的时候赋初值,还是不行,会出现下次开灯就是初值的灯亮,不流动了。

网友C:
你这需要把数据存到51的eeprom里,用的时候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