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与51单片机控制灯的问题,为什么手机发送ASCII码灯不亮

楼主(2019-10-1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char i;

sbit led1=P2^0;                    //指示灯0
sbit led2=P2^1;                        //指示灯1
sbit led3=P2^2;                        //指示灯3
sbit led7=P2^7;                        //指示灯3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k)
//{
//  unsigned int y,z;
//    for(y=k;y>0;y--)
//    {
//             for(z=110;z>0;z--);
//
//        }
//}

void main (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SBUF;
RI=0;
switch(i)
{
case '1': led1=0;  break;
case '2': led2=0;  break;
case 3: led3=0;  break;
case 4: led7=0;  break;
case 5: led1=1,led2=1,led3=1,led7=1;  break;
}
//if (i==0x02){led1=0;}
//if (i==0x08){led2=0;}
//if (i==0x01){led3=0;}
//if (i==0x03){led7=0;}
//if (i==0x05){led1=1;led2=1;led3=1;led7=1;}
//delay(1000);
//SBUF=i;
}

}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i = SBUF;
        RI = 0;        //读标志清零
        SBUF = i;        //将内容返回到手机端,可在手机查看发送的内容
        while(!TI);
        TI = 0;        //写标志清零
}
//为什么手机发送ASCII码灯不亮

网友A:
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发数据,灯亮吗?发送数据的格式对吗?你这代码看着很乱啊,case后面的数的格式也不一样,哎

网友B:
1、配对是否完成
2、波特率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发数据,灯亮吗?发送数据的格式对吗?你这代码看着很乱啊,case后面的数的格式也不一样 ...

我用的是手机端发送啊,发送的数据蓝牙串口助手说是ascii码啊,但就是不行,用16进制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配对是否完成
2、波特率是否一致

都检查过了,是一致的

网友C(2020-01-09):
你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