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分秒时钟程序设计

楼主(2019-10-17):
·       1.本设计采用STC89C51/52或AT89C51/52或AT89S51/52单片机做为主控制器;
·       2.采用74HC573驱动数码管显示;
·       3.功能:六位数码管显示时分秒,整点半点报时,夜间只有灯光提醒
·       4.采用二十四小时制
·       5.到整点时长鸣1次,LED闪烁10次
·       6.到半点时短促鸣响1次,LED闪烁5次

使用方法:
三个按键一个是小时加,一个是分加,一个是秒清零。
开机数码管显示12.30.00是12点30分0秒的意思。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作品名字:简易声光报时时钟
功能:六位数码管显示时分秒,整点半点报时 ,夜间只有灯光提醒
二十四小时制
到整点时长鸣1次,LED闪烁10次
到半点时短促鸣响1次,LED闪烁5次
制作说明:P0接数码管段选,P2低6位接数码管位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LED=P3^3;//定义LED
sbit key1=P3^4;//定义调小时
sbit key2=P3^5;//定义调分钟
sbit key3=P3^6;//定义秒清零
sbit beep=P3^7;//设蜂鸣器
uc min,hour,sec,led,num; //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bit bdata hourLED,halfLED,hourbeep,halfbeep; //位变量
uc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1,2,3,4,5,6,7,8,9,.*///共阴极编码
void delay(ui x)//1ms延时函数
{
    ui i,j;
    for(i=0;i<x;i++)
    for(j=0;j<121;j++);
}
void display()//扫描显示函数,高位到低位
{
    P0=tab[hour/10];//给小时的十位送形
    P2=0xdf;//11011111 //位选
    delay(1); //延时动态扫描
    P2=0xff;  //关闭位选

    P0=(tab[hour%10])|0x80;//给第二位后加“点
    P2=0xef;//11101111
    delay(1);
    P2=0xff;

    P0=tab[min/10];
    P2=0xf7;//11110111
    delay(1);
    P2=0xff;

    P0=(tab[min%10])|0x80;//给第四位后加“点”
    P2=0xfb;//11111011
    delay(1);
    P2=0xff;

    P0=tab[sec/10];
    P2=0xfd;//11111101
    delay(1);
    P2=0xff;

    P0=tab[sec%10];
    P2=0xfe;//11111110
    delay(1);
    P2=0xff;
}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开关接地
{
    if(key1==0)     //如果小时加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key1==0)     //确定是否按键
        {
            hour++;     //小时加一
            if(hour==24) //如果小时等于24
            hour=0;        //小时归零
        }
        while(!key1) display();//判断是否松开
    }
    if(key2==0)      //如果分钟加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key2==0)    //确定是否按键
        {
            min++; //分钟加一
            if(min==60)// 如果分钟等于60
            min=0;    //分钟归零
        }
        while(!key2) display();//判断是否松开
    }
    if(key3==0)//判断调整秒按键
    {
        delay(5);  //延时去抖
        if(key3==0)    //确定是否按键
        {sec=0;} //秒清零
        while(!key3) display();//判断是否松开
    }
}
void strike()//报时函数
{
    if((hour>6)&&(hour<22))//判断大于6点并且小于22点
    {
        if(sec==0)//以下判断是否整点
        {
            if(min==0)//如果秒和分都等于0
            {
                hourbeep=1;    //那么蜂鸣器和小灯位开启
                hourLED=1;
            }
            else if(min==30)//如果分钟等于30
            {
                if(num<10)    //闪5下响一声
                halfbeep=1;
                halfLED=1;
            }
        }
    }
    else //小于6点和大于22点的时候
    {
        if(sec==0)//以下判断是否整点
        {
            if(min==0)//如果分钟等于0
            hourLED=1; //led位开
            else if(min==30)//如果分钟=0
            halfLED=1;//进行半点报时
        }
    }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sec=0;//一通电,显示12:30:00,蜂鸣器响一下
    min=30;
    hour=12;
    TMOD=0x01;//设置定时器为定时器0工作方式为1
    TH0=(65536-50000)/256;    //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赋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初始化
    while(1) //主循环
    {
        display(); //显示
        keyscan();//扫描是否有键按下
        strike();//报时函数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50000)/256;//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重赋初值
    num++;
    if((num%10==0)&&(hourLED==1)) //整点报时
    {
        led++;
        LED=~LED;//取反实现闪烁
        if(led==20)    //闪10次
        {
            led=0;    //之后关闭闪烁
            LED=1;
            hourLED=0;
        }
    }
    else if((num%10==0)&&(halfLED==1))//半点报时
    {
        led++;
        LED=~LED; //取反实现闪烁
        if(led==10)//闪5次
        {
            led=0; //关闭闪烁
            LED=1;
            halfLED=0;
        }
    }
    if(hourbeep==1)    //蜂鸣器响标志位
    {
        if(num==1)
        beep=0;
        if(num==20)     //长响次之后
        {
            beep=1;      //关闭
            hourbeep=0;
        }
    }
    else if(halfbeep==1) //蜂鸣器响标志位
    {
        if(num<10)
        beep=0;
        if(num==10)     //短响之后
        {
            beep=1;     //关闭
            halfbeep=0;
        }
    }
    if(num==20)    //计时20次为1s时间
    {
        num=0;
        sec++;    //秒加一
        if(sec==60)//如果秒等于60
        {
            sec=0; //秒归零
            min++; //分钟加一
            if(min==60)//如果分钟等于60
            {
                min=0; //分钟归零
                hour++;    //小时加一
                if(hour==24) //如果小时等于24
                {hour=0;}//小时归零
            }
        }
    }
}

网友A(2019-12-02):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