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调光程序,调光正常,但就是不能关灯

楼主(2019-10-17):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led=P0^0;
sbit k3=P1^2;
u16 count,value,timer1;

void delayms(u16 ms)
{
        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aoguang()
{
if(count>100)
                {
                        count=0;
                        if(k1==0)                                //DIR控制增加
                        {
                          value++;
                        }
                        if(k2==0)
                        {
                          value--;
                        }

                }

                if(value>=990)
                {
                 value=990;
                }
                if(value<=10)
                {
                  value=10;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led=1;
                }
                else
                {
                        led=0;
                }
}

void main()
{
        u8 a;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k3==0)
                        {
                          delayms(10);
                                if(k3==1)
                                        a++;
                                if(a>1)
                                        a=0;
                        }
                                switch(a)
                {
                        case(0): tiaoguang() ;break;//恢复亮度
                        case(1): led=0 ;break;//熄灭LED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count++;

}
程序运行的时候不能关灯,用实验板进行实验的,调光正常,但就是不能关灯,不明白哪里错了,像大神们请教下

网友A:
错误1.k3是控制亮灭,你不可能在10ms内做到if(k3==0)--delayms(10)--if(k3==1),所以不可能有a++;
错误2.定时器1中断设置1us,但是完成中断内指令需要16us,CPU没有时间正常执行主循环任务

网友B:
PWM好像就是无法关灯,以前我也关不了。你可以调节PWM的频率使其关灯啊,调到最小不是和关灯一个现象吗

网友C:
变量的定义最好赋初值,然后你的k3==1的时候的按键抖动延时没有设,看你k1,k2的抖动延时也没有设,除了这些暂时还没看出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主要我对中断这个定义不熟,没办法通篇理解程序

网友D:
按键要延时抖动

楼主:
更正,经过调试,如果想要按k3关闭led的灯光可以将主程序判断k3==1处改为k3==0 如下:
void main()
{
        u8 a;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k3==0)
                        {
                          delayms(10);
                                if(k3==0)
                                        a++;
                                if(a>1)
                                        a=0;
                        }
                                switch(a)
                {
                        case(0): tiaoguang() ;break;//恢复亮度
                        case(1): led=0 ;break;//熄灭LED

                }
        }
}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调暗led灯是在20%的亮度左右会闪烁。我看了下有人说做进中断里就可以解决。但不太了解运行的方式(程序)
望各位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在硬件上,开关是做了处理的了,程序里就不在写延时了

网友E:
//短按开关灯,开灯状态下,长按调光         2019/10/22 调试完成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OUT=P1^1;//  P1.1输出pwm
sbit OUT1=P1^2;//  P1.1输出pwm
//sbit LED3=P1^7;//

sbit KEY1 = P3^0;

#define const_key_time1 100   //短按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2 2000  //长按延时的时间

uint uiKeyTimeCnt1=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int uiKeyTimeCnt2=0; //调光速度变量
uint uiKeyTimeCnt3=0; //调光速度变量
uchar ucKeyLock1=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char pwm_t;              //pwm周期
bit flag;                      //调光加减标志
uchar pwm_led_val = 50;//LED占空比值
bit flag1;                                //开关灯标志
bit flag2;                                //短按触发标志
bit flag3;                                //长按调光启停标志

void keyscan()
{
        if(KEY1==1)        //按键没按下 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
        {

                ucKeyLock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1=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此行非常巧妙,是我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flag3=0;                //长按松手,停止调光
                if(flag2 == 1)        //短按触发标志
                {
                        flag2=0;
                        flag1 = !flag1;//开关灯标志,松手后才开灯
                }

        }
        else if(ucKeyLock1==0)//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感应
        {
                ++uiKeyTimeCnt1;  //延时计数器
                if(uiKeyTimeCnt1>const_key_time1)//短按
                {
                        flag2 = 1;//
                        OUT= OUT1=0; //按下就把灯打开
                }
                if(uiKeyTimeCnt1>const_key_time2)//长按
                {

                        flag2=0;                //清除短按标志
                        ucKey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iKeyTimeCnt1=0;

                        flag3=1;  //启动调光

                }
        }

//------------------调光-----------------------
        if(flag3)
        {
                ++uiKeyTimeCnt2;  //延时计数器
                if(uiKeyTimeCnt2==100)
                {
                        uiKeyTimeCnt2=0;
//                        ++uiKeyTimeCnt3;
//                        if(uiKeyTimeCnt3==10)//10ms调一步,此处调节调光速度,值越大,调光越慢
                        {

                                 uiKeyTimeCnt3=0;
                     if(flag == 0)
                      {

                         if(pwm_led_val < 100)

                          {
                              pwm_led_val++;        //亮度变暗

                              if(pwm_led_val==99)//此处赋值100可以调灭
                                  flag = 1;
                          }
                      }

                      if( flag ==1 )
                      {
                          if(pwm_led_val > 0)
                          {
                              pwm_led_val--;        //亮度变亮
                              if(pwm_led_val==0)//
                                  flag = 0;
                          }
                      }
                         }
                }
        }

}

void main()
{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8为自动重装
        TL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10us   @11.0592M
        TH0 = 0xF7;                //设置定时重载值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LED3=0;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if(flag1)

        {
                pwm_t++;
                if(pwm_t==100)//周期1ms   频率1000Hz
                {pwm_t=0;}
                if( pwm_led_val < pwm_t )
                {OUT = 0; OUT1 = !OUT;}
                else {OUT=1; OUT1 = !OUT;}
        }
        else OUT=OUT1=1;

//        if(flag3)
//        {
//                ++uiKeyTimeCnt2;  //延时计数器
//                if(uiKeyTimeCnt2==100)
//                {
//                        uiKeyTimeCnt2=0;
//                        ++uiKeyTimeCnt3;
//                        if(uiKeyTimeCnt3==10)//10ms调一步,此处调节调光速度,值越大,调光越慢
//                        {
//
//                                 uiKeyTimeCnt3=0;
//                     if(flag == 0)
//                      {
//
//                         if(pwm_led_val < 100)
//
//                          {
//                              pwm_led_val++;        //亮度变暗
//
//                              if(pwm_led_val==99)//此处赋值100可以调灭
//                                  flag = 1;
//                          }
//                      }
//
//                      if( flag ==1 )
//                      {
//                          if(pwm_led_val > 0)
//                          {
//                              pwm_led_val--;        //亮度变亮
//                              if(pwm_led_val==0)//
//                                  flag = 0;
//                          }
//                      }
//                         }
//                }
//        }

}

看我这个程序,你就知道怎么关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