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两片51单片机开发板,利用串口,让第一片的按键控制第二篇的数码管显示?求帮助

楼主(2019-10-17):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单片机直接通过TTL串口连接通信,自己定好协议就OK了。比如检测到按键时单片机1发送信号A给单片机2,单片机2接到A后就数码管显示。

网友B:
首先解决硬件,能正确焊接好各部件;
而后在编程序,分步完成:

1、发送板
   a、编按键程序能,正确识别不同按键键值
   b、编串口发送程序,根据不同按键发送不同键值

2、接收板
   a、正确驱动数码管,能随意显示不同数字
   b、编串口接收程序,能准确接收发送板数据
   c、将接收到的数据,驱动数码管显示

注意事项:
1、发送和接收使用晶振要一样
2、串口程序的波特率要一样
3、两个单片机串口直接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片机直接通过TTL串口连接通信,自己定好协议就OK了。比如检测到按键时单片机1发送信号A给单片机2,单 ...

能不能提供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