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抢答器Proteus仿真(纯硬件版)

楼主:
其工作原理为:当主持人控制开关处于“清除”时,D触发器的清零端为低电平,使D触发器被强制清零,输入的抢答信号无效。当主持人将开关拨到“开始”时,D触发器Q非端前一状态为高电平,四个Q非端与在一起为高电平,再和抢答按键信号和借位信号与在一起给D触发器的脉冲端,当没人抢答时,抢答信号为低电平,与门U11输出端为低电平给D触发器脉冲端,当一有人抢答时,抢答信号为高电平,并和U2的输出信号和借位信号与在一起,使得U11输出端为高电平给D触发器,于是D触发器就有一个上升沿,使得抢答信号经D触发器触发锁存再经过译码器74ls48译码,把相应的信号显示在数码管上。另外,当选手松开按键后,D触发器的Q非前一状态为低电平,与在一起后给与门U11,使得U11的输出端为低电平给D触发器,则D触发器的脉冲输入端恢复原来状态,从而使得其他选手按键的输入信号不会被接收。这就保证了抢答者的优先性及抢答电路的准确性。当选手回答完毕,主持人控制开关S是抢答电路复位,以便进行下一轮抢答。
(2)定时电路
如图3。定时9秒,把74LS192对应的9,10,1,15四个端子预置为“1001”。计数器的时钟脉冲由秒脉冲电路555提供。当复位开关按下时,给74ls192一个低电平,从而开始倒计时,每来一个脉冲信号进行减计数一次。当有选手抢答或借位信号时,就使得74ls192的输入脉冲变成低电平,从而实现倒计时的停止。再按复位键时,再一次倒计时。

图3    定时电路

(3)报警电路
由74ls121和蜂鸣器构成的报警电路,但仿真中没有74ls121,因此用功能相同的MONOSTABLE VIRTUAL(后文简称A1)来代替仿真,如图4所示。其中A1的脉冲输入端是由复位信号和Q非的与信号和借位信号与在一起来提供的。当其中一个信号为低电平时,使得A1得到一个下降沿脉冲,从而使A1的Q端输出一个宽度为一秒的高电平,那么蜂鸣器就会响一秒。反之,电路停振,蜂鸣器不响。

图4   报警电路

(4)时序控制电路
时序控制电路是抢答器设计的关键,它要完成以下三项功能:
1)主持人将控制开关拨到“开始”位置时,扬声器发声,抢答电路和定时电路进入正常抢答工作状态。

图5  抢答与定时时序控制电路
2)当参赛选手按动抢答键时,扬声器发声,抢答电路和定时电路停止工作。
3)当设定的抢答时间到,无人抢答时,扬声器发声,同时抢答电路和定时电路停止工作。

网友A(2019-11-13):
请问下左下角俩芯片叫啥

网友B:
感谢老哥啦

网友C(2019-12-21):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老哥

网友C:
百度文库有个一摸一样的也是你上传的吗?

网友D(2020-05-11):
怎么运行不了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网友E(2020-06-12):
引用 网友D:
怎么运行不了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F(2021-07-01):
照着画的,为啥我仿真不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