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蜂鸣器唱歌,但现在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定时器延时这块逻辑哪出问题了 求各位赐教

楼主(2019-10-18):
想让蜂鸣器唱歌,但现在我实在是不知道我逻辑在哪出问题了,感觉是定时器这块 求各位赐教

#include<reg52.h>

sbit sound=P1^5;
unsigned int p, k,j,z;unsigned        int c=0;
unsigned int f=0;
unsigned int sound_high;unsigned int sound_low;
unsigned int pace;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HIGH[3][8]={{0xff,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di
                         {0xff,0xfc,0xfc,0xfd,0xfd,0xfd,0xfd,0xfe},
                         {0xff,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三个音阶高电位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LOW[3][8]={{0xff,0x21,0xe1,0x8c,0xd8,0x68,0xe9,0x5b},
                        {0xff,0x8f,0xef,0x45,0x6c,0xb4,0xf4,0x2e},
                         {0xff,0x47,0x78,0xa2,0xb6,0xda,0xfa,0x17}};//三个音阶低电位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1,1,1,  1,1,1,  1,1,2,  5,0,2,
                    3,1,1,  3,1,1,  3,1,2,  1,1,2,
                    1,1,1,  3,1,1,  5,1,2,  5,1,2,  4,1,1,  3,1,1,  2,1,4,
                    2,1,1,  3,1,1,  4,1,2,  4,1,2,  3,1,1,  2,1,1,  3,1,2,
                        1,1,2,  1,1,1,  3,1,1,  2,1,2,
                    5,0,2,  7,0,1,  2,1,1,  1,1,3, 9 };//音符,音阶,节拍

void init()
{
          TMOD=0x11; //开两定时器
        TH0=0Xd8;
    TL0=0Xf0;
        EA=1;
        ET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节拍
{
TH0=0Xd8;
TL0=0Xf0;
pace--;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延迟毫秒
{
        unsigned int i,h;
        for(i=x;i>0;i--)
        for(h=120;h>0;h--)
        ;
}
void sound_delay(unsigned int sound_high,unsigned int sound_low)//产生音调
{
        TH1=sound_high;
        TL1=sound_low;
        TR1=1;
        while(TF1==0);
        TR1=0;
        TF1=0;
}
        void main()
        {

                c=0;
                init();
                play:
                while(1);
   {
         p=MUSIC[c];
                if(p==9)
                { c=0, delay(1000); goto play;}

else
        {
        j=MUSIC[c++];
          k=MUSIC[c++];//取音符和音高
           sound_high=MUSICHIGH[k][j];
         sound_low=MUSICLOW[k][j];//高低电位取数值
        pace=40*MUSIC[c++];
                        TR0=1;
        }

                         while(pace!=0)
                         {
                                 sound=~sound;
                                 sound_delay(sound_high,sound_low);
                               TR0=0;
                         }
                 }
         }

网友A:
程序中判断P是否为9,为9则跳出循环,转移到PLAY,我复制你的程序编译后发现while(1)循环根本不没有产生执行代码,因而也就播放不出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判断P是否为9,为9则跳出循环,转移到PLAY,我复制你的程序编译后发现while(1)循环根本不没有产生执行代 ...

非常感谢,我试着改了一下,错误了,能麻烦您教一下怎么改吗

网友B:
while(1);把逗号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把逗号去掉

谢谢谢谢,真的非常感谢,这程序我改了好多天了硬是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把逗号去掉

能顺便帮忙看下为啥循环转不起来吗,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把逗号去掉

整出来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出来了,谢谢

程序里尽量不要用GOTO 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