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继电器可以控制LED吗

楼主(2019-10-18):
用这样的继电器控制LED亮度怎么控制啊

网友A:
如果非得用继电器组合来控制LED灯亮度,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反而复杂化了,成本也会高些!比如说你的LED灯组需要具备自带PWM控制亮度功能,然后带有控制输入端口,比如有三段亮度调光的那么就有三根选控输入端,任意选通一端就可以控制相应的亮度工作状态,那么你可以结合上诉的继电器控制模块,但是实际上不会有人这样做的!!除非你选择用线性调光方案,用继电器模块控制改变LED灯组的工作电压或者改变LED灯串的限流电阻组合,也算能实现LED调光了!!但是这些都不具有实用价值,如果你仅仅是作为一个课题或者通过案例了解一下倒无所谓,正真具有实际意义的方案就是直接MCU输出PWM信号驱动相应的MOS管控制实现LED灯亮度调光!!!

网友B:
继电器不适合用作控制LED亮度,其电气寿命约十万次,只适合用作常开/常闭控制。pwm控制LED亮度的频率至少要高于50Hz,只能用开关晶体管。

网友C:
继电器只适合低频,看你的频率继电器能做到不?

网友D:
通过循环控制继电器的闭合时间(使LED亮)和断天时间(LED灭)控制其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