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12MH晶振,延时函数1ms为什么要用j<120,这里的120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求详解

延时函数

延时函数

网友A(2019-10-18):
大约为1ms,要精确的话用定时器

网友B:
这是不精确的延时函数 120是一个经验值 可以通过仿真看到时间大约在1ms

网友C:
12M,对应1/12us。在这用个12的整倍数  好计算。你也可以用别的

网友D:
因为单片机的时钟是晶振分频来的,你可以理解为每个时钟周期循环了一次,大致就是延时了一个时钟周期,所以自己去查查单片机时钟频率

网友E:
这不是算出来的,是通过仿真调试出来的,把延时程序模拟单片机运行环境去运行,发现123或124最接近1ms时间

网友F:
单片机是不能识别C语言的
C语言要经过编译器编译(也可以是说转换)成汇编,然后烧录到单片机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
不同的编译器,编译的效率是不同的,所以,你这C代码也不确定延时的时间是多少
这个取值最初是由前辈们从C代码编译成的汇编代码中计算出来的,如果你会汇编,你也可以从编译的汇编代码中慢慢的计算
当然,这个已经是很成熟的东西了,在STC的烧录界面有直接的延时代码,每种单片机的延时的值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G:
这时实验得到的数值,对延时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这么用,要精准可以使用T0或者T1进行延时

网友H:
不确定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