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函数有点不解,A与B应该是一样的吧?为什么专家要这样写呢?

楼主(2019-10-18):
这个函数有点不解,A与B应该是一样的吧?   为什么专家要这样写呢?
就是 while( (ms--) != 0)这里  为什么要加个!=0呢????意义是什么?
下面的void Delay_B_ms(unsigned int ms)我执行了一下,一样的啊。

while(ms--)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机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
void Delay_A_ms(unsigned int ms)
{
  while( (ms--) != 0)
  {
    P0=~P0;;
  }
}
//*******************************//
void Delay_B_ms(unsigned int ms)
{
  while(ms--)
  {
    P0=~P0;;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P0=~P0;
        Delay_B_ms(3);
        P0=~P0;

}

网友A:
意思就是延时那么长时间的机器周期,程序停在那里,当ms的值减到0的时候结束循环,执行后面的语句

网友B:
while( (ms--) != 0)是意思是:当ms,如初始ms=1000,自减1,为999,如果ms没有=0,则一直反复自减,到0时跳出while。

网友C:
A,B的确一样,但A并没有调用

网友D:
为了让你们能看懂

网友E:
可以显式写逻辑表达式,也可以使用默认值0表示假大于0都表示真,2种都是一样,写任何一种形式没一定要求,或许前复制的或许后自写的,这个根本就不必细究。

网友F:
逻辑上是一样的,可能编译后产生的代码有差别,至于专家为什么这么写,估计是每一个人的编程习惯不一样,也许当初未想清楚,但对于精度不高的时候影响看不出来,你这两个程序应该不是出自一个专家

网友G:
帮你的代码调试了下,Delay_B_ms(3)和Delay_A_ms(3)都执行了三次取反,所以你的结论是对的哦,unsigned int的范围是0~255,所以m--到0就不可以了,即等于0的时候就停止自减,和上面的那个不等于0是一样的

楼主:
俺就是看不懂专家写的啊,有点抽。所以才问大家,可能俺太菜了!喔喔!!!

网友H:
这是循环停止的意思,如果直接添1就会陷入无限循环了,加!=0为了根据个人需求来停止循环

网友I:
每个程序员的打码习惯不一样

网友J:
while( (ms--) != 0) :while是个循环语句,满足括号里的条件执行循环,当条件不满足时会跳出循环,里面小括号是传递的参数,让他循环递减,没减一次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这个表示不等于,就是ms不等于0时执行循环里面的语句,当他等于0时就会跳出循环,执行其他语句

网友K: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
第一种写法为了让新手能看明白吧

网友M:
一样的, 实际编译可能会代码优化一样。

网友N:
逻辑是一样的

网友O:
一样的,while本身就是0的时候不循环1的时候才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