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体定义使用问题error:#167: argument of type "x *" is

楼主(2019-10-18):
在.h文件中定义的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ours;
  uint8_t Minutes;
  uint8_t Seconds;
  uint8_t SubSeconds;
  uint8_t TimeFormat;
  uint8_t DayLightSaving;
  uint8_t StoreOperation;
} RTC_Timetypedef;

在main.c中
RTC_Timetypedef stimestructure;

主函数中
while (1)
  {
     HAL_RTC_GetTime(&hrtc,&stimestructure, RTC_FORMAT_BCD);
     printf("%02d:%02d:%02d\r\n",stimestructure.Hours, stimestructure.Minutes, stimestructure.Seconds);
     printf("\r\n");
     HAL_Delay(1000);
  }

结果就一直报错啊
../Src/main.c(154):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RTC_Timetypedef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RTC_TimeTypeDef *"
   HAL_RTC_GetTime(&hrtc,&stimestructure, RTC_FORMAT_BCD);
请问各位大佬什么原因啊。

楼主:
是uint8_t没定义的缘故吗??

楼主:
是uint8_t的原因吗

网友A:
你把你的HAL_RTC_GetTime函数打开看看他是啥类型参数,库函数的结构体参数不是在库里定义好了吗,你还去定义一遍这个结构体干嘛干嘛,

网友B:
参数类型不兼容,也就是说你自己创建的这个结构体不符合这个函数参数所需的结构体,去看看"RTC_TimeTypeDef *"这里面是什么吧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2021-10-26):
头文件交叉包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