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找一个继电器,当电压到一个值时一路闭合,电压另一个值时另一路闭合

楼主(2019-10-18):
想用找一个继电器,当电压到一个值时一路闭合,电压另一个值时另一路闭合,还有如图的继电器,这几个引脚都是什么意思,哪两个是常开哪两个是常闭,用万用表没有试出来?求助大家

网友A:
用电压比较器加三极管就行了,电压高于一定值时闭合,低于一定值是释放,释放时常闭触点就合上了。
图上继电器,最远的两脚如线路图是连在一起的(当A),线路图左上脚与A是常闭的,左下C与A是常开的

网友B:
继电器符号从左到右触点上为常闭触点则下常开触点中间圈圈的表示继电器线圈最后是继电器中点,要求描述不够详细,是达到电压值一路闭合,再达到电压值另一路闭合,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是之前的一路继续闭合还是要断开?

网友C:
线路图里有,继电器的话你可以用电路搭一个

网友B:
之前设计过2个电压阈值检测电路使2个发光管都发光的,若要应用到你的要求中,可以实现2路闭合或单路闭合。

网友D:
继电器本身没有这么精确的电压转折点,需要用电路去检测电压再控制继电器,一般是用比较器芯片去比较控制。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虽然继电器的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有较大的动差,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几乎不可能找到符合楼主使用要求电特性的继电器,继电器通常只能工作在额定电压与0V范围。按楼主要求必需要用电压比较器、运算放大器、555或分立元件组成能够对输入电压做出高/低电平反应的前置电路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设计过2个电压阈值检测电路使2个发光管都发光的,若要应用到你的要求中,可以实现2路闭合或单路闭合。

想应用到气体检测两级报警电路的声光中,当气体浓度为正常值,声光不响,是开路的状态;当浓度达到低报值时,是闭合,响一种声音;当浓度达到高报值是,另一个闭合,响另一种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设计过2个电压阈值检测电路使2个发光管都发光的,若要应用到你的要求中,可以实现2路闭合或单路闭合。

分别用了两个555定时器产生方波来控制两路灯的闪烁,用了一个音乐芯片来发出不同的声音。语音芯片的引脚图如图所示,6、7、8分别为119、110、120的声音,接上高电平就可以响,现在不知道怎么区别开,让高报和低报分别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应用到气体检测两级报警电路的声光中,当气体浓度为正常值,声光不响,是开路的状态;当浓度达到低报值 ...

555定时器产生方波的电路图如图

网友B:
先给你看看我设计的2个阈值检测电路
你试着自己修改为1路高电平输出,不会改再问。其实改动是很容易的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就搞定。

网友G:
请看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