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电压问题,那个3.3REF是怎么产生,用来干嘛的?

楼主:
单片机用3.3V供电,,那个3.3REF是怎么产生,用来干嘛的???请大佬指教

网友A(2019-10-18):
应是参考电压 可能通过0欧电阻将3V3和3V3REF连接

网友B:
那个是模拟电源正吧。一般测AD啥的做基准。

网友C:
不是产生的,是要要接3.3V的电

网友D:
给内部模拟部分电路供电的;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直接短接到3V3网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内部模拟部分电路供电的;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直接短接到3V3网络。

我把3VREF改成3V3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F:
直接接3.3v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