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485接口读取不了传感器数据,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9-10-18):
通过USB转485用串口助手能读取传感器数据,并且通过USb转485电脑可以和单片机通讯,为什么单片机通过485读取传感器数据却读不到,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把485的两线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B:
波特率要一致,然后波特率貌似不能设太高,其他的原因要么引脚接错了,要么程序错了,485通信可以不接地,但A、B都需要接对

网友C:
1、程序内的发送和接收波特率要一致
2、单片机对485收发控制的时序要对
3、485通讯一般会有协议,协议要一致
4、没有看到具体程序和电路,不能具体处理

楼主:
波特率都是9600,线序也是对的,如果是程序问题的话有可能是部分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特率都是9600,线序也是对的,如果是程序问题的话有可能是部分的问题

不是单纯的指线序,是485芯片有个E控制使能端

楼主:
控制使能应该没问题,单片机通过485接口和电脑通讯是正常的

楼主:
为什么需要并联一个USB转485才能通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485接口接收有干扰,接收完成关闭485接收使能就解决了

网友D:
传感器应该是RS485总线,A接A,B接B即可。 这个要通讯协议的,简单说就是传感器每个地址不同,通过协议使作为主机的单片机就可以区分不同的传感器。同时你接收和发射的波特率要设置成一样的,才可以通信。

网友E(2021-12-24):
你好你好,我现在做一个项目,也遇到了一个你曾经遇到的问题。就是那个        :通过USB转485用串口助手能读取传感器数据,并且通过USb转485电脑可以和单片机通讯,为什么单片机通过485读取传感器数据却读不到?的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小弟很急,可以教一下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