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集到的数据如何上传到云平台?求思路

楼主(2019-10-18):
刚学STM32,现在是把stm32f103的板子上装好超声波模块,用来测距,使用flymcu能够正常显示距离。现在是需要把测出的数据传到网页,或者云平台上。需要怎么做啊请问大佬们

网友A:
添加一个通讯模块。比如wifi模块如esp8266,或者nb-iot模块如M5310等等。通讯模块直接用串口就可以与单片机通信,然后采用tcp/udp/http上传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个通讯模块。比如wifi模块如esp8266,或者nb-iot模块如M5310等等。通讯模块直接用串口就可以与单片机 ...

大佬你好,如何采用http上传到自己的云平台,希望能指导两句给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如何采用http上传到自己的云平台,希望能指导两句给我

去网上买一个通讯模块,研究好怎么与芯片通信、怎么链接网络,然后将你想上传的数据进行发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个通讯模块。比如wifi模块如esp8266,或者nb-iot模块如M5310等等。通讯模块直接用串口就可以与单片机 ...

大佬你好 ,请问你有类似的工程吗

网友C:
用esp8266连接网络,stm32用串口通过esp8266发送和接受数据

网友D(2021-03-12):
我想到的也是通过ESP8266上传到云服务器,用蓝牙JDY-31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