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写厨房电子称的单片机程序,但是导电硅胶条LCD不知如何驱动?

楼主:
我有个厨房电子称,但是这个称的功能程序和我想要的差的有点大,所以我想自己画个pcb板从新写个程序,现在的问题是称的显示是导电硅胶条LCD,这种lcd不知道怎么弄,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2019-10-18):
导电硅胶条LCD与硬引脚LCD只是导线连接方式不同,没有本质区别。这种LCD称作段码屏,驱动这种LCD与驱动数码管动态显示类似。所不同的是LCD必须交流驱动。也就是COM端(相当于LED的位端)是几百Hz的方波,笔段电压与其同相时不显示,反相则显示。不过楼主在没有相关资料想要弄清楚所有笔段和COM端的引脚关系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B:
你至少是要有这LCD的资料,要不然你就得一笔一笔的找出引脚的定义
或者是你LCD是已经带了驱动,就像12864那样,但不管是哪种,资料是一定要有的
如果是没有驱动的LCD,那是要用交流电的,单片机要有专用的LCD输出端口的,好像在STC上我没有见过有驱动LCD的的单片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