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自动浇水的花盆,加上太阳能充电,需要些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9-10-19):
如题,请问如果想做一个这样的花盆,想要实现达到一定湿度自动浇水,并且可调节,再加上太阳能充电,除了湿度传感器,继电器,太阳能电池外还需要些什么

网友A:
所需硬件!
1、单片机最小系统(含按键等)
2、显示(液晶或数码管)
3、水泵(直流)
4、水泵驱动(继电器或其他)
5、温湿度传感器(插入式)
6、缺水保护电路
7、编程
8、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