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us仿真中添加数码管这个器件?

楼主(2019-10-19):
这两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
在单片机里面添加进去的名字

网友A:
在选择元件时,输入LED,会有很多选择,按要求选择单个共阴或共阳的数码管,也可选择多位一体的共阴共阳数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单片机里面添加进去的名字

常用元件里面都有

网友C:
7段数码管   英文7-segment      将中文原件名翻译成英文就可搜到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择元件时,输入LED,会有很多选择,按要求选择单个共阴或共阳的数码管,也可选择多位一体的共阴共阳数码管

嗯好的,谢谢

网友D:
点P,键入 7SEG,有很多数码管。选 7SEG-MPX4-CC,共阴或7SEG-MPX4-CA,共阳。有几种 颜色的,最后的后缀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