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主函数这样写,在51单片机液晶上按上下键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2019-10-19):
Keil4编写环境:A/D数模转换和按键应用操作显示到Lcd1602上,子程序Lcd1602.c,keyboard.c,I2C.c程序略,跪求主程序
程序要求实现:按上键查询设定的电压值上下限
                      按下键查询当前的电压值(当前电压值是滑动变阻器所配置的电压值)
                      数据采集器件用的是PCF8591测AIN0的值
为什么我的主函数这样写,在51液晶上按上下键没有任何显示,跪求主函数,开发板是金三角开发板
#include <reg52.h>
sbit BUZZ = P1^6;
bit flag300ms = 1;
bit enBuzz = 0;
unsigned char T0RH = 0;
unsigned char T0RL = 0;
unsigned int CountDown = 0;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GetADCValue(unsigned char chn);
void Value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val);
extern void I2CStart();
extern void I2CStop();
extern void KeyScan();
extern void KeyDriver();
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ACK();
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NAK();
extern bit I2CWrite(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void main()
{
    EA = 1;
   ConfigTimer0(10);
   InitLcd1602();
// LcdShowStr (0, 0, "moli");
while(1)
{
     KeyDriver();
}
}
unsigned char GetADCValue (unsigned char chn)
{
      unsigned char val;
     I2CStart();
    if (!I2CWrite (0x48<<1))
    {
        I2CStop();
        return 0;
    }
I2CWrite (0x40 | chn);
I2CStart();
I2CWrite ((0x48<<1) | 0x01);
I2CReadACK();
val = I2CReadNAK();
I2CStop();
return val;
}
void Value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val)
{

  val = (val * 25) / 55;
  str[0] = (val/10) + '0';
  str[1] = '.';   //С????
  str[2] = (val%10) + '0';
  str[3] = 'V';
  str[4] = '\0';
}
void KeyTaAction()
{
    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str[10];
    InitLcd1602();
    LcdShowStr (0, 0, "TABANXINHAO");
     while (1)
    {
         if (flag300ms)
     {
         flag300ms = 0;

        val = GetADCValue(0);
        ValueToString(str, val);
        LcdShowStr(0, 1, str);
      if (val >= 200)
      {
         enBuzz = 1;
        if (enBuzz)
           BUZZ = ~BUZZ;
      }
      else
          BUZZ = 1;
   }
  }
}
void KeyAction (unsigned char keycode)
{
   if(keycode == 0x26)
    {
      KeyTaAction();
    }
  else if (keycode == 0x28)
   {
     LcdShowStr (0, 0, "MAX");
     LcdShowStr (0, 1, 2^5);
     LcdShowStr (6, 0, "MIN");
     LcdShowStr (6, 1, 0^0);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 / 12;
tmp = (tmp * ms) / 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tmp + 12;
T0RH = (unsigned char)(tmp >> 8);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
TR0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300ms = 0;
TH0 = T0RH;
TL0 = T0RL;
tmr300ms++;
if (tmr300ms >= 30)
{
     tmr300ms = 0;
  flag300ms = 1;
}
}

网友A:
1、没有看到你写的液晶驱动程序
2、没有看到你写的AD转换程序
3、没有看到有按键定义

网友B:
要先确定是不是LCD1602的程序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1^0; sbit LCD1602_RW = P1^1; sbit LCD1602_E = P1^5;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            LCD1602_E = 0;         }while(sta & 0x80);           //Bit7????1?????????????????????????0?? } /*??LCD1602???д??????????cmd-??д?????????*/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LCD1602???д???????????dat-??д???????*/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RAM?????????????λ?????x,y??-????????????????*/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WriteCmd(addr | 0x80); } /*???????????????????x,y??-????????????????str-????????*/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while (*str != '\0')           {             LcdWriteDat(*str++);         } } /*?????1602???*/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LcdWriteCmd(0x0C);         LcdWriteCmd(0x06);         LcdWriteCmd(0x0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看到你写的液晶驱动程序
2、没有看到你写的AD转换程序
3、没有看到有按键定义

大佬,我重新加上了,重新又发了个悬赏帖,望解答下求51大神
http://www.51hei.com/bbs/dpj-171595-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确定是不是LCD1602的程序问题

求51大神
http://www.51hei.com/bbs/dpj-171595-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大佬看这个悬赏贴,程序全部贴上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