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LED板碎了一个角还能用吗

楼主(2019-10-19):
就是玻璃的位置不小心捏碎了

网友A:
一般不能用了,最乐观的是少了一行,显示像隔行扫描那样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啊,我的就可以,知识显示不完全

网友C:
90% 的可能性是可以用的,最简单的验证办法,就是单片机驱动加电测试

网友D:
一般没问题,可以接上单片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