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1MHZ方波的最便宜方案,高手支支招

楼主(2019-10-19):
各位专家,帮推荐个单片机型号
甲方上位机有个个1MHZ的数字信号的单总线协议,需要配一个极其便宜的单片机跟上位机通信.
1. 需要处理个大约1MHZ的数字方波信号的收发 (这个收发估计要汇编干吧?)
2. 需要2ADC 精度没关系6位都行...
3. 需要2个IO
4. 总计 6-8个IO就行
5. 便宜 便宜 便宜
找了下,像是MS80F0601/em78p153b/HT66F002 这些OTP的单片机貌似能用.
从开发来说. 1 仿真器不能太贵啊,要不不好搞demo给客户  2. 能用简单C处理下总线上的协议

帮推荐个合适的型号呗,要是有现成的方案也欢迎勾兑,合适之间就包出去(预算不多,目前是做DEMO给甲方).

网友A:
单片机的频率也就30MHZ以下,要处理1MHZ的频率,就算是1时钟的指令,两个方波之间最多就30条指令,又要价格低的,估计还真得是汇编才行
单片机就这样:下载器和仿真器便宜的,单片机本身就贵
单片机便宜的,下载器和仿真器就贵
你说的那几个型号都是台湾的单片机,单片机本身不贵,下载仿真器贵,我买过一个合泰的,就是HT66F系列的下载器,420RMB一个,HT66FXX是可以多次烧录的,HF66RXX才是OTP的
合泰OTP还行再买个仿真器,也是400RMB左右,加上仿真芯片和其它的东西大概1200左右
其它的也都是差不多的,下载器贵得很
应广单片机,12位ADC的OTP型单片机好像是8毛钱一个,下载器450RMB........
十来块钱下载器的,单片机又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频率也就30MHZ以下,要处理1MHZ的频率,就算是1时钟的指令,两个方波之间最多就30条指令,又要价格低的 ...

大赞
简单OTP单片机的几个型号过了一下,主频基本上是 8M之内.
如果只做半双工,收数据只是收数据 不做协议处理, 这个1MHZ是数据收发本身的,但是数据是偶发的,不是大负载的,很久才通信一次.
这样的话 这种小单片机是否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赞
简单OTP单片机的几个型号过了一下,主频基本上是 8M之内.
如果只做半双工,收数据只是收数据 ...

并不是久不久的问题
主要是时序问题
当然,只接收不处理的话的,你可以先用24MHZ的STC单片机验证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就用低端单片机来做
其实单片机高低端都不怎么重要的,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要代码正确,它都会按照你写的程序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