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元件库怎样和pcb封装库联系起来呢

楼主(2019-10-19):
我有独立的原理图元件库和pcb封装库,我要怎样把他们联系起来呢
求助

网友A:
什么软件,使用软件导入库

网友B:
如果用AD或PROTEL 只需要在元件库中的描述中加入对应的封装库即可,如果每一个元件库中加入了多个不同的封装,在生成PCB前就需要在原理图中选定一个封装库

网友C:
你要给每个原件上一次封装

网友D:
我是一个一个做的,做一个PCB库和原理图库,(这两个都是在同一个工程里面)在原理图库中通过左下角的SCH library标签切换到SCH library操作界面。选择工具--模式管理选择刚刚建好的compent-1点击add footprint,在PCB模型中点击浏览,浏览库窗口就可以看到你刚刚建立的封装,选择需要的封装就可以关联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想要做的。各位大佬在指点一下

网友E:
原理图转pcb图

网友F: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8256936/?p=4
AD15的话这个视频的38分钟开始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