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单片机定时器输出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9-10-19):
先利用单片机T1计数器计数5次,然后T1转为定时输出5个1s脉冲,利用led来显示,然后又转为计数方式,这样反复循环.
为什么我的程序能实现脉冲的输出,但输出的脉冲不能达到1s.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6;
uchar i=0;
int count;

void timer1_count()
{
        TMOD=0X40;
        TH1=0Xff;
        TL1=0Xfb;
        TR1=1;
}

void timer1_time()
{
        TMOD=0X00;
        TH1=0X3c;
        TL1=0Xb0;
        TR1=1;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0;
                timer1_count();
                while(TF1==0);
                TF1=0;
                timer1_time();
                while(1)
                {
                        if(TF1==1)
                        {
                                TF1=0;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led=!led;
                                        i++;
                                }
                        }
                        if(i==10) break;
                }
  }
}

网友A:
因为定时方式为0,是13位计数,你的初始值为 TH1=0X3c;  TL1=0Xb0;(50ms),实际没有50ms

网友B:
图中的 # 位置 ,,,,,修改1

网友C:
楼主定时器设置错误,程序改这样比较直观。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6;
uchar i=0;
uchar count;
bit flag=0;

void timer1_count()
{
        TMOD= 0x50;
        TH1 = 0xff;
        TL1 = 0xfb;
}

void timer1_time()
{
        TMOD= 0x10;
        TH1 = 0x3C;
        TL1 = 0xB0;
}

void main(void)
{
        timer1_count();
        TR1=1;
        while(1)
        {
                if(!flag)
                {
                        if(TF1)
                        {
                                TF1=0;
                                flag=1;
                                timer1_time();
                        }
                }
                else
                {
                        if(TF1)
                        {
                                TF1=0;
                                TH1 = 0x3C;
                                TL1 = 0xB0;
                                if(++count>=20)
                                {
                                        count=0;
                                        led=~led;
                                        if(++i>=10)
                                        {
                                                i=0;
                                                flag=0;
                                                timer1_count();
                                        }
                                }
                        }
                }
        }
}

网友D:
直接用定时器是不可能定时到1秒的,要用定时器中断继续累加才可能定时到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定时方式为0,是13位计数,你的初始值为 TH1=0X3c;  TL1=0Xb0;(50ms),实际没有50ms

的确是这种情况,将TMOD=0x00改成0x10就能实现功能了,但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13为与16位计数有什么差别。

网友E:
13位定时器的溢出值达不到16位的66535,实现不了楼主所需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位定时器的溢出值达不到16位的66535,实现不了楼主所需效果

明白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