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rduino蓝牙小汽车简单教程 含源程序与安卓apk

楼主(2019-10-19):
电路原理图如下:
1, arduino uno控制板或者是使用nano都可以
2,蓝牙模块,HC06
3,18650电池
4,驱动器 也可以使用l298n
5,TT减速电机(其它减速电机都可以),和轮子制作好车体
6,还有一些其它的小配件,比如充电器,5V电源模块

如果配置好后,使用时比如左右反了,把左右的调换一下即可,其它同理

/*
蓝牙遥控小车
*/
//定义驱动器的信号引脚
int in1 = 5;
int in2 = 6;
int in3 = 10;
int in4 = 11;

void setup()
{
  pinMode(in1, OUTPUT);
  pinMode(in2, OUTPUT);
  pinMode(in3, OUTPUT);
  pinMode(in4,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while (Serial.available())//当串口缓冲区有数据时Serial.available()就1了
     {
       char inChar = (char)Serial.read();
       switch (inChar)
       {
        case 0x01:digitalWrite(in1, HIGH);digitalWrite(in2, LOW);digitalWrite(in3, HIGH);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前进
        case 0x02:digitalWrite(in1, LOW);digitalWrite(in2, HIGH);digitalWrite(in3, LOW);digitalWrite(in4, HIGH); break;//后退
        case 0x03:digitalWrite(in1, LOW);digitalWrite(in2, LOW);digitalWrite(in3, HIGH);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左转
        case 0x04:digitalWrite(in1, HIGH);digitalWrite(in2, LOW);digitalWrite(in3, LOW);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右转
        case 0x06:digitalWrite(in1, HIGH);digitalWrite(in2, LOW);digitalWrite(in3, LOW);digitalWrite(in4, HIGH); break;//右旋转
        case 0x05:digitalWrite(in1, LOW);digitalWrite(in2, HIGH);digitalWrite(in3, HIGH);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左旋转
        case 0x00:digitalWrite(in1, LOW);digitalWrite(in2, LOW);digitalWrite(in3, LOW);digitalWrite(in4, LOW); break;//默认停止
        }
      }
}

注意app没有源码只有apk文件

网友A(2019-11-20):
做了一个很成功。准备把红外线传感器装上去做成红外线避障带蓝牙遥控小车

网友B(2020-06-03):
引用 网友A:
做了一个很成功。准备把红外线传感器装上去做成红外线避障带蓝牙遥控小车

这个红外线不好用,在强光下就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