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1单片机驱动数码电路能用吗?

楼主:
这个51单片机驱动共阴数码管电路能用,为啥我按他这个焊接一个实物,亮度很低,这一个开发板提供的电路,我看段码也没加限流电流?

网友A(2019-10-19):
能用,段码没加限流电阻是因为扫描显示,且每段是单片机的IO口提供电流,电流本身不是很大

网友B:
先把R24~R28的阻值减少。也可以让P0端口做强推挽

网友C:
扫描的间隔过长,或者点亮的时间过短,都会影响亮度。

网友D:
这要看你使用的芯片型号,不是随便哪个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输出能够满足驱动数码管正常发光亮度。标准51的P0是开漏输出,要外接上拉电阻,否则不具备高电平输出能力;P2虽然可以输出高电平,但输出电流不足以使三极管饱和导通。楼主可以试试P0接8个1K上拉电阻,P2接4个1K上拉电阻,R25~28改为510欧试试。

网友E:
需要在P0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把R24~R28的阻值减少。也可以让P0端口做强推挽

我已经R24到R28减到1K了,P0接了10K的上拉电阻了,显示还是比较暗,是不是共阴数码管效果就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扫描的间隔过长,或者点亮的时间过短,都会影响亮度。

我延时时间1MS,那一般都是比较,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使用的芯片型号,不是随便哪个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输出能够满足驱动数码管正常发光亮度。标准51的P0 ...

我用单片机STC89C52RC,我P0接了10K的电阻,P2没接上拉电阻,R25-R28为1K,效果不明白,数码管太暗,是不是共阴数码管就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需要在P0口加上拉电阻

P0口我接上拉电阻了

网友G:
51本身的电流很小的 你要么电阻减小 要么去把管子换成共阳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H:
这个要看你用的单片机IO口有推挽输出才可以,89c52不行的。如果是89c52,改用共阳数码管,IO口输出0来点亮数码管电流就够大了,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I:
把数码管的段改为P1口驱动亮度就好了,或者P0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把数码管的段改为P1口驱动亮度就好了,或者P0口加上拉电阻

你好,我P0口加上拉电阻了,效果还是不行,白天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亮度,光线暗点就可以看见显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看你用的单片机IO口有推挽输出才可以,89c52不行的。如果是89c52,改用共阳数码管,IO口输出0来点亮 ...

您好,我看proteus仿真都不用加那个段码限流电阻,实物一定要加限流电阻吗,用共阳数码管那个三极管是放大作用还是就是作为开关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使用的芯片型号,不是随便哪个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输出能够满足驱动数码管正常发光亮度。标准51的P0 ...

你好,我仔细看了他这个开发板P0口也接上拉电阻1K了,是不这个10K改成1K就可以了

网友J:
可以的,但最好加个三极管

网友J:
最好用PNP管子,电阻1K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最好用PNP管子,电阻1K

PNP那样就得用共阳数码管,我分析了一下,这个电阻可以用,就是P0口要加1K的上拉电阻,因为51单片机输出1的电流不到1MS,要加1K电流可以出5MS电流,这样数码管亮度就可以改善,我刚上P0用的10K电阻,数码管都不咋亮。

网友K:
实践是个好东西,分析再多都比上不你焊上电路直接看结果
使用STC89C52单片机:
一,P0端口全部用2K的上拉电阻,位选的6,8,9,12直接接到P2的四个端口,延时1mS,正常显示
二,P0端口全部用2K的限流电阻,端口设定成强推挽输出,位选的6,8,9,12直接接到P2的四个端口,延时1mS,正常显示
那四个驱动的三极管,要么就留在那练一下手,不然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L:
位选口加上上拉电阻;限流电阻改成1K;延时时间改成2ms. 都可以亮度变亮。

网友M:
看图这数码管应该是共阴的,所以点亮时需要输出高电平,一般芯片的灌电流能力会好于拉电流能力,另外也看你单片机的能力,如果要很亮的话可以改为上部驱动,使用8只三极管对电源,你单片机的口串个限流电阻接三极管的基极输出段码,另一只脚接对应的段,下部你直接接单片机的IO口这样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位选口加上上拉电阻;限流电阻改成1K;延时时间改成2ms. 都可以亮度变亮。

我把P0上拉电阻改成1K,得到改善,刚开始习惯思维,用了10K,输出电流太小了,改成1K,输出5MA,足以驱动数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M:
看图这数码管应该是共阴的,所以点亮时需要输出高电平,一般芯片的灌电流能力会好于拉电流能力,另外也看你 ...

个人建议,以后项目51单片机项目,要是三极管驱动数码管的话,还是建议使用共阳数码管。

网友F(2020-08-03):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使用的芯片型号,不是随便哪个单片机的IO口高电平输出能够满足驱动数码管正常发光亮度。标准51的P0 ...

谢谢指导,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