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输出寻找可以200mA稳定的电压跟随器方案,感谢!

楼主:
现在已经用DAC做0~5V输出,负载恒压工作 负载电流需要200mA左右,请教有谁用过哪款运放做电压跟随器能达到200mA以上稳定,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感谢!

网友A(2019-10-19):
你是不是想找这种可调模块。

网友B:
集成运放做跟随器就可以了。当然要求供电电源内阻要小(就是电源适配器容量不能小)。

网友C:
运算放大器没有这么大的电流输出,必须加MOS管

网友D:
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就用LM358加三极管或者MOS管放大电流就可以了,如果对电压精度要求高就用高速运放。

网友E(2019-11-18):
引用 网友D:
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就用LM358加三极管或者MOS管放大电流就可以了,如果对电压精度要求高就用高速运放。

运放+三极管+负反馈已完美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