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蓝牙的DS18B20与HCSRO4源程序与详细说明

楼主(2019-10-19):
基于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HC-SR04超声波模块与温度报警的蓝牙连接
一:前言:
这个小项目算是我硬件学习的入门吧,我把其中的问题与大家分享一下,同样作为入门的一员
功能:(1)基于温度值算出声速从而计算障碍物的距离
       (2)设定额定温度,超过额定温度五次发出警告

效果图:

发送“99”后,重置                           输入合法温度值后,Distance为0是因为前方无障碍

二:项目的简单介绍
这个工程总共分为四个模块:显示模块1602;温度模块DS18B20;;超声波模块HC- SR04;
蓝牙模块HC-06;
   显示模块1602,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晰,这里不做过多描述。
   附录代码:
#include<reg52.h>   // 由于液晶我们这里只写不读,所以RW直接接地
sbit dula = P2^;
sbit wela =P2^;     // 俩锁存器,观看各自原理图是否有
sbit RS = P3^;
sbit LCDEN =P3^;    // RS与lcden接口
void writeComm(ucharcomm)  // 写指令
{
    RS = 0;
    P0 = comm;
    LCDEN = 1;
    delayMs(1);
    LCDEN = 0;
    delayMs(1);
}

void writeData(uchardat)   //写数据:RS=1, RW=0;
{
    RS = 1;
    P0 = dat;
    LCDEN = 1;
    delayMs(1);
    LCDEN = 0;
    delayMs(1);
}
void init()
{
    dula = wela = 0;
    writeComm(0x38);
    writeComm(0x0c);
    writeComm(0x06);
    writeComm(0x01);

}

温度模块:DS18B20模块,不过多描述,想要说一下负温度的计算与读取,网上资料也比较多一些。首先要了解,LS(低字节)的高四位 和 MS(高字节)的低四位共8个字节构成了实际的一个带符号位的字节数据可以表示18B20的温度范围。MS的高四位为符号为的扩展,当温度值为正时MS高5位全为0,温度值为负时全为1。
第一种:读取的温度为负数时,MS高五位全1,我们已经得到十六位数据value,
如果value<0x0fff,则为正,反之为负数
第二种:Hvalue&0x1f==1,为负温度,Hvalue为MS;
代码如下:
sbit ds = P2^;
uintdealcount=0;
     // 一次计算超出额定温度的次数,初始化为0,与蓝牙模块相关,超过额定温度5次,向手机发出告警信号
    Uint temp_flag     // 设置温度符号的判断符
void dsInit()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
    while(~ds);
    i = 4;
    while(i > 0)
        i--;
}

bitreadBit()              //读一位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读一字节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1);
    }
    return dat;
}

void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一位一位判别0,1
        dat >>= 1;                              // dat右移一位

        if(b)                                    //写0,写1操作时序
        {
            ds = 0;
            i++;
            i++;
            ds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 = 0;
            i = 8;
            while(i>0) i--;
            ds = 1;
            i++;
            i++;
        }
    }
}

intgetTmpValue()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if(tmpvalue<0x0fff)
{

    value=tmpvalue;
    temp_flag=0;       //0为正

}
else{

     value=~tmpvalue+1;
     temp_flag=1;

}
    t = value * 0.0625;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0.5);
    return value;
}

voidsendChangeCmd()  // 初始化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sendReadCmd()   // 读温度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超声波模块:HC-SR04模块
具体可以看模块说明书
附录代码,主要看注释
sbit input=P1^ ;                           //Echo引脚
sbit output=P1^ ;                         //Trig引脚
uint count,distance;                       // distance距离,count计算多少ms
void HC_prepare()                        //模块的准备工作
{

   output=1;
   input=1;
   count=0;
   distance=0;

}

void trig_init()                           //Trig引脚发出触发信号
{

   output=1;
   delayUs();
   output=0;

}

void measure(int temp)                //根据温度测距,算出大概的声速
{
   uint h,l;
   uint y;
   TR0=1;                         //打开定时器0
   while(input)
    {
       ;

    }
   TR0=0;                         //Exho引脚返回高电平持续的时间
   l=TL0;                         //低四位赋值
   h=TH0;                        //高四位赋值
   y=(h<<8)+l;
   y=y-0xfc66;                   //减去定时期初值
   distance=y+1000*count;        //得到ms
   TL0=0x66;
   TH0=0xfc;                    //定时器重新赋值
   delayMs(10);
   distance=(331.45+0.61*temp)*distance/20000;     //根据不同需求修改

}

void display(int v)             // v为DS18B20已经测出的value
{
   unsigned char b,c,d,e;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v;
int xz_temp;
//设置俩位数的温度(去掉小数后测量的温度)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xz_temp=10*datas[1]+datas[2];
   if(xz_temp>set_temp)
       dealcount++;                  //温度大于设置的预警温度,进行一次加一
   writeComm(0x80+0x40);            //液晶地址为第二行
   uart_sendstr(table1);
   delayMs(15);                      //延时,可能发送不完全,可以自己调整
   if (temp_flag==1)                  //判断符号位
    {
       writeData('-');                  //液晶写数据
       uart_senddata('-');              //蓝牙发送数据,
    }
   else
    {
       writeData('+');
       uart_senddata('+');
    }
   if(datas[0] != 0)
    {
       writeData('0'+datas[0]);
       uart_senddata(datas[0]+0x3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datas[count]);
       uart_senddata(datas[count]+0x30);
       if(count == 2)
       {
           writeData('.');
           uart_senddata('.');
       }
    }
   uart_senddata(0x20);
   uart_senddata(0x20);                     //0x20为空,0x2e为‘.’
   writeComm(0xc0+8);
   b=distance/1000;
   c=distance/100%10;
   d=distance/10%10;
   e=distance%10;
   uart_sendstr(table2);
   delayMs(15);                           //延时
   writeData('0'+b);
   uart_senddata(b+0x30);
   writeData('0'+c);
   uart_senddata(c+0x30);
   writeData('0'+d);
   uart_senddata(d+0x30);
   writeData('.');
   uart_senddata('.');
   writeData('0'+e);
   uart_senddata(e+0x30);
   writeData('c');
   uart_senddata('c');
   writeData('m');
   uart_senddata('m');
   delayMs(15);
}

其中要了解的基础知识点:
(1)‘\0’与‘0’
1)’\0’,就是空字符,代表字符串结束的标志。对应的ASCLL码是0(NULL)
2)’0’,字符常量,表示字符0,对应的ASCLL码是48,也就是0x30

(2)单片机内不同进制数计算
  运算时机器都是转换为二进制计算,所以书写没有必要转换为统一的进制表达

蓝牙模块:HC-06
主要介绍见代码,AT指令集可以查使用手册
void init_uart_and_HC()              // 串口与HC模块的初始化
{

   TMOD=0X21;                  //设置定时器模式
   PCON=0X00;                  //设置电源寄存管理器
   SCON=0x50;                  //串行口控制管理器
    TH1=0XFD;
TL1=0XFD;
//设定9600波特率
   TH0=0XFC;
TL0=0X66;
//对HC-SR04所用定时器赋初值

   TR1=1;
   ET0=1;
   EA=1;
   ES=1;

}

void uart_senddata(char dat)           //  串口发送单位数据
{
   ES=0;
   SBUF=dat;
   while(!TI);
   TI=0;
   ES=1;

}

void uart_sendstr(char *p)           //     串口发送字符串
{
   ES=0;
   do
    {

       uart_senddata(*p);

    }
   while(*p++!='\0');
   ES=1;
}
void delayUs()
{
   _nop_();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主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0,mode;                 //flag表示输入合法,mode表示发出指令
uchar b[]="ERROR";                 //超出额定温度五次
uchar c[]="OKreset";                //输入“99”后发送
uchar receive_com[2];              //接收字符组
uchar index=0;                    //接收字符组的索引
uchar init_temp[]="Set yourtemp:";
uchar table1[]="temp:  ";
uchar table2[]="Distance:";
int set_temp;
void main()
{
   int temp;
   init();
   init_uart_and_HC();
   writeComm(0x80);
   sendChangeCmd();
   if(flag==0)
    {
       uart_sendstr(init_temp);
       while(!mode)
       {
           ;
//   表示人为有响应,只有蓝牙接收到数据才会启动
       }
    }
   while(flag==1)                    //  输入合法的温度执行
    {
       writeString(table1,7);
       writeString(table2,9);
       HC_prepare();
       temp=getTmpValue();
       trig_init();
       while(input==0)
       {
           ;
       }
       measure(temp);
       display(temp);
       uart_senddata('\r');
       uart_senddata('\n');
       if(dealcount==5)
       {
           uart_sendstr(b);
           BEEP();                    //延时2.5s,这里可以自己修改
           dealcount=0;
       }
       sendChangeCmd();
       HC_prepare();

    }
mode=0;                 //若跳出while循环,说明接收到了,重置信号
dealcount=0;            // 将超出额定温度的计数置0

}

void t0() interrupt 1
{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溢出为1ms
   if(count == 18)//超声波回声脉宽最多18ms
    {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receive_com[index]=SBUF;
   index++;
  if(index==2)                      //整点温度值输入,当为2位时进入执行
    {
       index=0;                    //重置index

       set_temp=(receive_com[0]-0x30)*10+receive_com[1]-0x30;
//将字符计算为整数值
       if(set_temp==99)            //99为重置值
       {

           flag=0;
           uart_sendstr(&c);
           uart_senddata('\r');
           uart_senddata('\n');
//发送回车换行
       }
       if(set_temp!=99)                //正常输入时
       {
           uart_sendstr(receive_com);
           uart_senddata('\r');
           uart_senddata('\n');
           flag=1;                   //置flag为1

       }

       mode=1;                   //mode置1,表示有输入,表示人为响应
    }

}

整体思想:
(1)     mode,flag为主要参数,mode决定是否进入运行,是否响应
(2)     对输送数据的发送接收要清晰

可以改进的几点:
(1)     设定温度可以到小数点后俩位,提高精确度,只需要加一个判断小数点的函数
(2)     可以将功能提高一些,比如判断距离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