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怎么用中断实现,单用窗口看门狗中断可以吗 求思路

楼主(2019-10-19):
LED闪烁(要求:亮1秒、灭1秒)。 ②按键按一次,停止闪烁;按第二次,恢复闪烁;按第三次,停止闪烁;依此类推。

网友A:
只能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参见外部中断例程,中断子函数里面加上翻转led状态标志位。主函数里面判断该状态标志位,比如1,led闪烁;0,led不闪。定时器中断控制led闪烁,也可用延时函数控制led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