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交通灯项目(Proteus仿真及源码)

楼主(2019-10-20):
摘 要... I
一、设计要求以及总体方案介绍... 1
1.2交通灯总体方案介绍... 1
1.3元件清单... 2
二、交通灯各模块及程序设计... 2
2.1数码管显示模块... 3
2.2红绿灯模块... 6
2.3按键模块... 6
三、仿真与部分实物演示... 8
3.1南北通行... 8
3.2东西通行... 8
3.3夜间模式... 8
设计心得... 9
附 录... 10

为了节省按键占用的I/O口,也为了去除查询按键的时间占用,减轻CPU的负担,所以按键使用外部中断的方式,通过74HC573扩展中断。此时只需要使用三个I/O口,使用中断的好处是只有触发中断时程序才回去执行按键功能,增加了程序运行的效率。
具体内容见交通灯压缩包,附有源代码,仿真文件,仿真实物视频

1、东西方向、南北方向均有红、黄、绿三种信号灯,初始红灯
30秒,黄灯闪烁3秒,绿灯30秒,东西方向红灯时刻,南北方向绿灯,南北方向绿灯,东西方向红灯;
2、按键调节与控制功能,通过按键,可以控制某一个方向长时间绿灯,另一个方向长时间红灯;通过按键可以调整某一个方向的红灯时长,比如调整东西方向红灯40秒,绿灯20秒,于此同时,南北方向红灯20秒,绿灯40秒。
3、夜间模式按钮按下,所有方向显示黄灯闪烁
4、实时提醒灯亮的剩余时间
1.2 交通灯总体方案介绍
初始状态:东西方向绿灯,南北红灯,南北时间为13秒,东西方向为10秒。
while循环:有按键检测函数,有按键执行程序;数码管显示函数。
定时器T0中断函数:计时时间为50ms,当计时20次计时变量加到20后清零,时间为1s,此时让数码管显示的数自减,判断红绿灯的状态是否需要改变。
外部中断0中断函数:将标志变量flag置1,并读取P2口的值,用以判断按键按下。

1.3 原件清单

  名称

型号
数量
  单片机

STC89C52RC

  排阻

10k/4.7K
1
  发光二极管

红黄绿
4/4/4
  晶振

12MHZ
1
  电容

10uf  30pf
1/2
  电阻

10K/1K/0.33K
4/7/14
  按键

4
7
  数码管

两位八段
4
  74HC573/74LS148

2/1
  导线

15cm
若干
  杜邦线

15cm/10cm
若干
  焊锡

若干
  单排插针

SIP20
若干
  DIP40芯片座子

1
  DC插座

1
  US转DC002电源线

1
  三极管

S9012
4
  万用板

7*9cm/9*15cm
1/1
、交通灯各模块
2.1 数码管显示模块
对于共阴极数码管来说,当某个发光二极管的阳极为高电平时,发光二极管点亮,相应的段被显示。同样,共阳极数码管的阳极连接在一起,公共阳极接+5V,当某个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接低电平时,该发光二极管被点亮,相应的段被显示。共阴极数码
管是把所有led的阴极连接到共同接点COM,而每个led的阳极分别为A、B、C、D、E、F、G及DP(小数点),如下图所示。图中的8个led分别与A~DP各段相对应,通过控制各个led的亮灭来显示数字。
由于对面的数码管的显示是相同的,所以将相对的数码管的位选端接在一起,当需要显示数字时同时选中个位或十位,实现同时显示。
其中数码管的显示用到了74HC573锁存器,数码管的段选端连在锁存器的输出端,东西南北的数码管一共用了四个位选(因为相对的位选连在了一起,所以共四个)并连接在第二个锁存器的输出端。如图所示:

U2为段选锁存器,U3为位选锁存器。由于是共阴极数码管,当数码管亮起时位选端的电流为几个LED的电流之和,设每个数码管段的驱动电流为10ma—15ma,则位选端的电流会很大,如果直接导入锁存器的引脚可能会损坏引脚或减小锁存器的寿命。为了减小导入锁存器引脚的电流,采用三极管将位选端的大部分电流导入GND,极小的电流会导入锁存器的引脚,从而解决了该问题。以下是三极管电路:
还有就是U2的输入端和U3的输入端都是接P0口,在显示数码管时需要切换使能两个锁存器。其中U2的输出端直接接在数码管上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电流,使数码管段烧毁,所以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设置数码管段的驱动电流为ID=15ma,这个电流点亮度好,并且有一定的裕度,即使电源输出电压偏高也不会烧毁LED,限流电阻值
R = (VCC-VCE– VOL– VLED) / ID
VCC为5v供电,VCE为三极管C、E间饱和电压,估为0.2v,VOL为74hc573输出低电平时电压,不同灌电流,此值不一样,估为0.2v,具体查看规格书,VLED为红光驱动电压,估为1.7v,根据上式可算出限流电阻为R= 200R。为保险起见选用330欧姆的电阻,电流大概在10ma—15ma。
为了数码管的倒计时为准确倒计时,所以不能采用平时的delay方法,而是要用更精确的定时器来实现倒计时。在定时器T0中断中的主要工作是将数码管要显示的数字变量每隔一秒自减,然后根据情况使显示数字变量做相应的变化。
2.2 红绿灯模块
首先要了解红绿灯的亮灭规则:假设南北红灯,东西绿灯,南北的时间为13秒,东西时间为10秒。然后开始倒计时,当东西倒计时为1秒时,此时南北为4秒,下一秒东西变为3秒(和此时的南北一样),然后东西黄灯每隔一秒闪烁一次,两个方向同时倒计时,当时间减为0时南北变为绿灯,东西变为红灯。南北的时间为开始设置的通行时间(假设南北的通行时间为15秒),则东西从18秒(15+3)开始倒计时(因为黄灯的闪烁时间为3秒,所以红灯时间=绿灯时间+黄灯时间)。然后后面和前面的过程一样。
为了让红绿灯能准确的按照准确的“秒”去亮灭,所以此处也要采用定时器来实现。通过代码实现以上功能,代码见附录。
2.3 按键模块
为了让交通灯实现所要求的功能,则需要加独立按键实现。该项目一共使用了七个按键,每一个按键都对应一个特定的功能。如第一个按键(南北通行):此时需要将定时器关闭,定时器不再计数,通过P1口控制南北绿灯亮,东西红灯亮,并改变显示标志位,关闭数码管;第二个按键(东西通行):如第一个按键的功能做细微改变;第三个按键(夜间模式):此按键按下时,关闭定时器,改变显示标志位,关闭数码管,并在while循环中判断此按键,实现黄灯闪烁。第四位和第五位(加减时间):第四位减时间,第五位加时间,负责加减南北通行时间(最低减到00,最高加到99),按下时定时器停止计数,交通灯熄灭,计数变量加或减;第六个按键和第七个按键:第七个按键为切换按键,按下时南北方向切换为东西方向,此时加减时间为东西方向,一次类推:第六个按键为确认键,调整完时间后按下此键交通灯开始运行。(具体程序见附录)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3^6;          //段选锁存器锁存端
sbit wela=P3^7;          //位选锁存器锁存端

uchar time1=13;  //初值南北13秒
uchar time2=10;  //初值东西10秒
uchar t1=13,t2=10,chose=0;
uchar time1_2,temp=0,p=0,tab;
uchar shi1,ge1,shi2,ge2,q;
uchar status,key,flag;

//共阴极数字显示编码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uchar code wei[]={0xfd,0xfe,0xf7,0xfb,
                                  0xdf,0xef,0x7f,0xbf}; //位选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定时x毫秒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int ge1,uint shi1,uint ge2,uint shi2)        //数码管显示
{
        //显示北
        wela=1; //打开位选锁存器
        P0=wei[0];        //送入位选码(北个位)
        wela=0; //关闭位选锁存器
        P0=0;  //消影
        dula=1; //打开段选锁存器
        P0=table[ge1]; //送入段选
        dula=0;        //关闭段选锁存器
        delay(1);

        wela=1; //打开位选锁存器
        P0=wei[1];        //送入位选码(北十位)
        wela=0; //关闭位选锁存器
        P0=0;
        dula=1; //打开段选锁存器
        P0=table[shi1]; //送入段选
        dula=0;        //关闭段选锁存器
        delay(1);

        //显示东西
        wela=1; //打开位选锁存器
        P0=wei[2];        //送入位选码(东个位)
        wela=0; //关闭位选锁存器
        P0=0;
        dula=1; //打开段选锁存器
        P0=table[ge2];
        dula=0;        //关闭段选锁存器
        delay(1);

        wela=1; //打开位选锁存器
        P0=wei[3];        //送入位选码(东十位)
        wela=0; //关闭位选锁存器
        P0=0;
        dula=1; //打开段选锁存器
        P0=table[shi2];
        dula=0;        //关闭段选锁存器
        delay(1);
}
void key1_6()
{
        //第一个按键(南北通行)
        if(key==1)
        {
                TR0=0;  //定时器0停止计时
                P1=0x0c; //南北通行
                p=1;        //数码管显示99
        }
        //第二个按键(东西通行)
        if(key==2)
        {
                TR0=0;  //定时器0停止计时
                P1=0x21; //东西通行
                p=1;
        }
        //第三个按键(夜间模式)
        if(key==3)
        {
                TR0=0;  //关闭定时器
                p=1;
        }
        //第四个按键(减时间)
        if(key==4)
        {
                p=0;
                TR0=0;  //定时器0停止计时
                P1=0;        //灯灭
                if(chose==0)  //减南北方向
                {
                        if(time1>0)          //最低减到0
                        {
                                time1--;
                                t1=time1;
                        }
                }
                if(chose==1)  //减东西方向
                {
                        if(time2>0)
                        {
                                time2--;
                                t2=time2;
                        }
                }
        }
        //第五个按键(加时间)
        if(key==5)
        {
                p=0;
                TR0=0;  //定时器0停止计时
                P1=0;        //灯灭
                if(chose==0)  //加南北方向
                {
                        if(time1<99)   //最多加到99
                        {
                                time1++;
                                t1=time1;
                        }
                }
                if(chose==1)  //加东西方向
                {
                        if(time2<99)
                        {
                                time2++;
                                t2=time2;
                        }
                }
        }
        //第六个按键(加减后确定工作)
        if(key==6)
        {
                if(time1>time2)
                        time1=time2+3;
                else
                        time2=time1+3;
                temp=0;         //计数值清零
                p=0;
                P1=0x21;  //南北红灯,东西绿灯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第七个按键(切换)
        if(key==7)
        {
                p=0;
                chose=!chose;
        }
}
void dis()
{
        wela=1;
        P0=0xff;
        wela=0;
}
void main()
{
        P1=0x21;  //刚开始南北的红灯亮,东西的绿灯亮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初值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允许中断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X0=1;           //外部中断0允许位
        IT0=1;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下降沿)
        while(1)
        {
                if(flag)
                {
                        switch(status)                   //判断按键
                        {
                                case 0xfe:key=1;break;
                                case 0xfd:key=2;break;
                                case 0xfc:key=3;break;
                                case 0xfb:key=4;break;
                                case 0xfa:key=5;break;
                                case 0xf9:key=6;break;
                                case 0xf8:key=7;break;
                        }
                        key1_6();   //按键程序
                        flag=0;
                }
                if(!p)
                {
                        shi1=time1/10;        //南北十位
                        ge1=time1%10;        //南北个位
                        shi2=time2/10;        //东西十位
                        ge2=time2%10;        //东西个位
                        display(ge1,shi1,ge2,shi2); //显示函数
                }
            if(p)
                        dis();         //不显示函数
                if(key==3)          //夜间模式
                {
                        P0=0xff;
                        q=!q;
                        if(q!=0)
                                P1=0x12;
                        else
                                P1=0;
                        delay(200);
                }
        }
}
void ext0() interrupt 0
{
        flag=1;
        status=P2;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程序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重新赋初值
        temp++;
        if(temp==20)   //说明过去了1秒
        {
                temp=0;   //清零,重新加到20
                //东西方向南北方向时间自减
                time1--;
                time2--;
                if(time1>time2)        //南北大于东西
                {
                        time1=time2+3;
                        P1=0x21;        //南北红灯亮起,东西绿灯亮起
                        if(time2==0&&time1==3)
                        {
                                time2=3;  //重新赋南北和东西的差值,与南北方向一起倒计时
                                P1=0x11;  //东西黄灯亮起,东西绿灯关闭
                                tab=0;         //标志位
                        }
                }
                if(time1<time2)        //南北小于东西
                {
                        time2=time1+3;
                        P1=0x0c;        //南北绿灯亮起,东西红灯亮起
                        if(time1==0&&time2==3)
                        {
                                time1=3;  //重新赋南北和东西的差值,与东西方向一起倒计时
                                P1=0x0a;  //南北黄灯亮起,南北绿灯关闭
                                tab=1;        //标志位
                        }
                }
                if(!tab)                   //黄灯闪烁三秒
                {
                        if(time1==2&&time2==2)
                                P1=0x01;
                        if(time1==1&&time2==1)
                                P1=0x11;
                }
                if(tab)
                {
                        if(time1==2&&time2==2)
                                P1=0x08;
                        if(time1==1&&time2==1)
                                P1=0x0a;
                }
                if(time1==0&&time2==0&&tab==0)  //东西倒计时结束
                {
                        time1=t1;
                        time2=t1+3;
                        P1=0x0c;   //东西红灯,南北绿灯
                }
                if(time1==0&&time2==0&&tab==1)  //南北倒计时结束
                {
                        time1=t2+3;
                        time2=t2;
                        P1=0x21;   //南北红灯,东西绿灯
                }
        }
}

网友A:
很好,很强大,模式多样。

网友B(2019-11-19):
附件里面有仿真图文件吗

网友C:
不行啊,数码管数字一直在闪动,倒计时都不减少的

网友D(2020-05-31):
里面的仿真文件没有错误吧

网友E:
楼主,贴里面有protues原理图仿真文件吗

网友F(2020-10-15):
谢谢楼主,不过仿真有问题

网友G:
有仿真吗

网友H(2020-12-12):
学习了,比我考虑的周全

网友I:
模式多样。

网友J:
模式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