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烧录没反应什么办?tf232

楼主:
如图  求大佬帮看看    下载线是tf232   单片机是stc89c52rc

网友A(2019-10-20):
需要冷启动

网友B:
1、串口硬件接对,单片机和串口模块TX 和 RX 交叉
2、先关闭开发板电源,点程序下载后,打开开发板
3、从你图片来看,没有把串口模块的GND接到开发板上

网友C:
点击“下载/编程”按钮后再上电

网友D:
我用USB转TTL CH340模块下载线,你的下载线芯片对不?,接线按照说明接好线,选5v吧,其它都对,可以数据线对调一下试下,软件点下载,单片机断电在上电,就出现下载
提示信息了。

网友E:
必须接的三根线, RX   TX    GND,我看GND悬空的,是吗?

网友F:
需要共地,就是串口需要三根线和开发板连接,txd,rxd和gnd

网友G:
这个我是这样下载的,先把波特率降为1200,用下载器的5伏供电,点完下载/编程后把单片机的集成座的压杆放松,然后压下单片机压紧压杆,如不行对调txd,rxd线

网友H:
谢谢道友解答  有两个问题
问题一:  没有接GND(以前都是那种大的学习开发板 还不知道GND要接
问题二:串口模块有1米长 我把波特率调到2400就可以了

网友I:
没共地吧

网友J:
需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