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控制电机程序+PCB文件(控制板+驱动板)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1MS 0x11
#define T2MS 0x19
#define WT_30M          0x80
#define WT_24M          0x81
#define WT_20M          0x82
#define WT_12M          0x83
#define WT_6M           0x84
#define WT_3M           0x85
#define WT_2M           0x86
#define WT_1M           0x87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ADCCFG  =  0xde;
sbit  EADC  =  IE^5;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AUXR  =  0x8e;

sfr P4M0=0xb4;
sfr P4M1=0xb3;
sfr P2M0=0x96;
sfr P2M1=0x95;
sfr P5M1=0xc9;
sfr P5M0=0xca;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bit M2wei=0,M3wei=1,M1wei=1,adcwei=0;
sbit ACC_7 = ACC^7;
sbit shoudong=P3^3;
sbit M2kg=P3^4;
sbit set=P3^5;
sbit jia=P3^6;
sbit jian=P3^7;
sbit in=P2^2;
sbit M3=P2^3;
sbit M2=P2^4;
sbit M1=P2^5;
sbit M1hong=P1^0;
sbit M1lv=P1^1;
sbit M2hong=P1^2;
sbit M2lv=P1^3;
sbit M3hong=P1^4;
sbit M3lv=P1^5;
unsigned char data tim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shuzi[]={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unsigned char xdata bb=0,pp=2,oo=6,ii=3,uu=0,ll=2,pp1=2,oo1=6,ii1=3,uu1=4,pp2=2,oo2=6,ii2=3,uu2=4,adc1=0,adc2=0,adc3=0;
unsigned int  aa=0,aa1=0,qq=0,qq1=0,ww=0,dingshi=0,cc=0,cc1=0,cc2=0,cc3=0,cc4=0,cc5=0;
unsigned char xdata trg=0,cont=0,read=0,trg1=0,cont1=0,read1=0,trg2=0,cont2=0,read2=0,trg3=0,cont3=0,read3=0,jian1=0,jian2=0,jian3=0,jian4=0,jiehuan=1;
float dian;
unsigned int  vcc=0,res=0,chu=0,y=0,t=0,r=0,tvalue=0,v=0;
unsigned char   fen=0,miao=0,miao1=0,miao2=0,miao3=0,miao4=0,miao5=0,miao6=0,anjianshijian=0;
bit fg=0,fg1=0,fg2,fg3,wei=0,wei1=0,wei2=0,dianjiwei=1,wei3=0,shoudong1=0,shoudong2=0,shoudong3=0,shoudong4=0,shoudongwei=0;                                //温度正负标志

void delay1(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TM0() interrupt 1
{
aa++;
        bb++;

        switch(ll)
                { case 1:                         //显示1   温度显示

switch(bb)
{
        case 1:
        P0=shuzi[pp];
        P4=0x02;
        break;
        case 2:
                P0=shuzi[oo];
        P4=0x04;
        break;
        case 3:
        P0=shuzi[ii];
        P4=0x08;
        break;
        case 4:
        P0=shuzi[uu];
        P4=0x10;
        break;
        case 5:
        P0=shuzi[10];
        P4=0x04;
        break;
}
if(bb==6)
{bb=0;}
break;
        case 2:  // 显示2      定时显示

                switch(bb)
{
        case 1:
        P0=shuzi[pp1];
        P4=0x02;
        break;
        case 2:
                P0=shuzi[oo1];
        P4=0x04;
        break;
        case 3:
        P0=shuzi[ii1];
        P4=0x08;
        break;
        case 4:
        P0=shuzi[uu1];
        P4=0x10;
        break;
        case 5:
        P0=shuzi[10];
        P4=0x04;
        break;
}
if(bb==6)
{bb=0;}
break;

        case 3:              //xianshi  3    定时显示   分
                                        read=jia^0xff;
        trg=read&(read^cont);
        cont=read;
        if(trg==1)
        {
        ww++;
fen=0;
miao=0;
                if(ww>=31)
                {ww=1;}
        }
        read1=jian^0xff;
        trg1=read1&(read1^cont1);
        cont1=read1;

        if(trg1==1)
        {
                fen=0;
miao=0;
                delay1(15);
        ww--;
                if(ww<=0)
                {ww=30;}
        }
                        switch(bb)
{
        case 1:
        P0=shuzi[ww/10];       //  分延迟
        P4=0x02;
        break;
        case 2:
                P0=shuzi[ww%10];
        P4=0x04;
        break;
        case 3:
        P0=shuzi[cc3/10];
        P4=0x00;
        break;
        case 4:
        P0=shuzi[cc3%10];
        P4=0x00;
        break;
        case 5:
        P0=shuzi[10];
        P4=0x00;
        break;
}
if(bb==6)
{bb=0;}
break;
        case 4:            //xianshi  4    定时显示  秒
        read=jia^0xff;
        trg=read&(read^cont);
        cont=read;
        if(trg==1)
        {
        cc3++;

                if(cc3>=31)
                {cc3=1;}
        }
        read1=jian^0xff;
        trg1=read1&(read1^cont1);
        cont1=read1;

        if(trg1==1)
        {
        cc3--;
                if(cc3<=0)
                {cc3=30;}
        }
                        switch(bb)
{
        case 1:
        P0=shuzi[ww/10];
        P4=0x00;
        break;
        case 2:
                P0=shuzi[ww%10];
        P4=0x00;
        break;
        case 3:
        P0=shuzi[cc3/10];   //  秒
        P4=0x08;
        break;
        case 4:
        P0=shuzi[cc3%10];   //  秒
        P4=0x10;
        break;
        case 5:
        P0=shuzi[10];
        P4=0x00;
        break;
}
if(bb==6)
{bb=0;}
break;

        case 5:                 //显示5       温度报警-
                        read=jia^0xff;
        trg=read&(read^cont);
        cont=read;
        if(trg==1)
        {
        cc++;
                if(cc>=70)
                {cc=35;}
        }
        read1=jian^0xff;
        trg1=read1&(read1^cont1);
        cont1=read1;
        if(trg1==1)
        {
        cc--;
                if(cc<=34)
                {cc=69;}
        }
                        switch(bb)
{
        case 1:
        P0=shuzi[cc/10];          //  温度低温恢复
        P4=0x02;
        break;
        case 2:
                P0=shuzi[cc%10];
        P4=0x04;
        break;
        case 3:
        P0=shuzi[qq/10];
        P4=0x00;
        break;
        case 4:
        P0=shuzi[qq%10];
        P4=0x00;
        break;
        case 5:
        P0=shuzi[10];
        P4=0x00;
        break;
}
if(bb==6)
{bb=0;}
break;
        case 6:                          //显示6         温度报警+
                                        read=jia^0xff;
        trg=read&(read^cont);
        cont=read;
        if(trg==1)
        {
        qq++;

                if(qq>=100)
                {qq=70;}
        }
        read1=jian^0xff;
        trg1=read1&(read1^cont1);
        cont1=read1;

        if(trg1==1)
        {
                delay1(15);
        qq--;
                if(qq<=69)
                {qq=99;}
        }
                        switch(bb)
{
        case 1:
        P0=shuzi[cc/10];
        P4=0x00;
        break;
        case 2:
        P0=shuzi[0];
        P4=0x00;
        break;
        case 3:
        P0=shuzi[qq/10];               //  温度低温恢复
        P4=0x08;
        break;
        case 4:
        P0=shuzi[qq%10];
        P4=0x10;
        break;
        case 5:
        P0=shuzi[10];
        P4=0x00;
        break;
}
if(bb==6)
{bb=0;}
break;

}
        if(ll==7)
        {ll=1;}
        }
void TM1() interrupt 3
{

        dingshi++;

}
void anjian(void)    //  设置按键
{

  read2=set^0xff;
        trg2=read2&(read2^cont2);
        cont2=read2;
          if(trg2==1)
                {

                        jian1=1;

                }

                if(jian1==set)
                {
                ll++;
                        delay1(200);
                        jian1=0;
                }
}
void M1kaiguan(void)      //  M1总开关
{
  read3=M2kg^0xff;
        trg3=read3&(read3^cont3);
        cont3=read3;
                  if(trg3==1)
                {
                        jian2=1;

                }

                         if( M2kg==jian2  )
                        {

                                        delay1(2000);
                         jian2=0;
                M3wei=~M3wei;
                        }

        if(M3wei==0)
{ M1=1;
  M1hong=0;
        M1lv=1;

        if(shoudong==0)
        { shoudong1=1;
        }
if(shoudong1==1 )
{
M3=1;
M3lv=1;
fen=0;
miao=0;
}
if(shoudong==shoudong1)
{
M3=0;
M3lv=0;
        fen=0;
        miao=0;
shoudong1=0;
}

        if(M1wei==1)
        {
        M2=1;
        M2lv=1;
        M2hong=0;
        }

        else
        {
        M2=0;
        M2lv=0;
        M2hong=1;

        }
}
else
{
  M1=0;
        M1lv=0;
        M1hong=0;
        M2=0;
        M2lv=0;
        M2hong=0;
        M3=0;
        M3lv=0;
        M3hong=0;
        fen=0;
        miao=0;
}
                }

void ADCInit()                 //   ADC初始化
{
ADCCFG = 0x2f;  // ?? ADC ??????? /2/16/16
ADC_CONTR = 0x86;  // ?? ADC ?? , ???? 16 ??
}
int  ADCRead()            //  读ADC
{
int res;
ADC_CONTR |= 0x40;  // ?? AD ??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 ?? ADC ????
ADC_CONTR &= ~0x20;  // ?????
        res = (ADC_RES << 8) | ADC_RESL; // ?? ADC ??
return res;
}
void IapIdle()            //  掉电保全  初始化
{
    IAP_CONTR = 0;                              //??IAP??
    IAP_CMD = 0;                                //???????
    IAP_TRIG = 0;                               //???????
    IAP_ADDRH = 0x80;                           //???????IAP??
    IAP_ADDRL = 0;
}

char IapRead(int addr)   //  读数据
{
    char dat;

    IAP_CONTR =WT_24M;                         //??IAP
    IAP_CMD = 1;                                //??IAP???
    IAP_ADDRL = addr;                           //??IAP???
    IAP_ADDRH = addr >> 8;                      //??IAP???
    IAP_TRIG = 0x5a;                            //?????(0x5a)
    IAP_TRIG = 0xa5;                            //?????(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IAP??
    IapIdle();                                  //??IAP??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写数据
{
    IAP_CONTR =WT_24M;                         //??IAP
    IAP_CMD = 2;                                //??IAP???
    IAP_ADDRL = addr;                           //??IAP???
    IAP_ADDRH = addr >> 8;                      //??IAP???
    IAP_DATA = dat;                             //?IAP??
    IAP_TRIG = 0x5a;                            //?????(0x5a)
    IAP_TRIG = 0xa5;                            //?????(0xa5)
    _nop_();
    IapIdle();                                  //??IAP??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擦除数据
{
    IAP_CONTR =WT_24M;                         //??IAP
    IAP_CMD = 3;                                //??IAP????
    IAP_ADDRL = addr;                           //??IAP???
    IAP_ADDRH = addr >> 8;                      //??IAP???
    IAP_TRIG = 0x5a;                            //?????(0x5a)
    IAP_TRIG = 0xa5;                            //?????(0xa5)
    _nop_();                                    //
    IapIdle();                                  //??IAP??
}
void shijian()   // 延迟读数据  定时  分
{

if(fg==0)
{
miao4++;
        if(miao4>=3)
{
        v=IapRead(0x01fa);
        ww=v;
        cc3=IapRead(0x01fb);
        cc4=cc3;
        miao4=0;
fg=1;
}
}

}
void wendu()              //  读温度
{
if(fg1==0)
{
miao4++;
        if(miao4>=3)
{
qq1=IapRead(0x04b0);
        qq=qq1;
        cc1=IapRead(0x04b1);
cc=cc1;
        miao4=0;
fg1=1;
}
}
}

void adcwendu()           // ADC 温度抓取
{
        int res,vcc;
res=ADCRead();
vcc = (int)(4095L*2260/ res);  // ?? VREF ???? , ?????
if(aa>=100)
{
uu=vcc%10;          //ADC显示 个
ii=vcc/10%10;              //ADC显示  十
oo=vcc/100%10;         //ADC显示   百
pp=vcc/1000%10;    //ADC显示     千
        aa=0;
}
adc1=vcc/1000%10;            // ADC 比较
adc2=vcc/100%10;           // ADC 比较
adc3=(adc1*10)+adc2;     // ADC 比较
}

int main()
{

        P1=0x00;
  P5M1=0x00;
        P5M0=0x00;
        P4M0=0x1e;
        P4M1=0x00;
P2M0=0x38;
P2M1=0x00;
P1M0 = 0x3f;                                //??P1.0?ADC?
P1M1 = 0x40;
        M1=0;
        M2=0;
        M3=0;
        M1hong=0;
        M2hong=0;
        M3hong=0;
        M1lv=0;
        M2lv=0;
        M3lv=0;
         ADCInit();

miao4=0;

        while(1)
        {

    TMOD = 0x00;
    TL0 = 0xa0;
    TH0 = 0xf6;
                TL1 = 0x80;
    TH1 = 0x44;

    TR0 = 1;
    TR1=1;
    ET0 = 1;
    ET1=1;
    EA = 1;

shijian();           // 定时时间 分
wendu();       // 温度
adcwendu();    //温度

anjian();           //按键 设置
     //  12V总开关
// 红外感应接口

                if(dingshi>=42)               // 定时时间
{
miao++;
        if(miao==60)
                {
        fen++;
                        miao=0;
                        if(fen==30)
                        {
                        fen=0;
                        }

        }
        dingshi=0;
}

M1kaiguan();
pp1=fen/10%10;     // 定时时间显示   pp1
oo1=fen%10;         // 定时时间显示   oo1
ii1=miao/10%10;             // 定时时间显示 ii1
uu1=miao%10;            // 定时时间显示   uu1

if(adc3>=qq  )    //温度报警比对
{
adcwei=1;
        }
if(adcwei==1)         //温度   位
{
        M1wei=0;
if(adc3<=cc ){adcwei=0;M1wei=1;}     //  温度恢复
}

if(fen>=v)             //  分定时
{
  M3=1;
        M3hong=0;
        M3lv=1;
if( miao!=miao1 )          // 电机运行倒计时  秒
{ miao1=miao;
miao2++;
}
}

if(miao2>=cc3)           //  秒比较
{
  M3=0;
        M3hong=0;

^^^^限于篇幅余下内容请下载附件^^^^

网友A(2022-10-22):
有没有验证过的,分享一下

网友B:
想问下楼主,从电路图看,用PWM控制继电器,能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