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性能稳定的蓝牙通讯模块

楼主:
项目要求:
   一个生产线1~40个工位,每个工位可能出现多个异常异常,把每个工位异常发送到服务器上。
  我使用51单片机需要使用蓝牙模块控制,而模块分为主模块(接收从模块数据发送给单片机,与单片机通过RS232通信)和从模块(从模块把当工站的异常发送给主模块),求推荐一款稳定性能好的,

网友A(2019-10-20):
1、1-40个点位,你准备用蓝牙怎么来组网呢?画个拓扑图看看
2、采用什么51单片机来做设计?
3、上传到服务器,是内部服务器还是租用的?
4、可以私信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40个点位,你准备用蓝牙怎么来组网呢?画个拓扑图看看
2、采用什么51单片机来做设计?
3、上传到服 ...

好的,我明天就画出来,我都用量很大。

网友C:
如果主要考虑稳定性,我强烈推荐Silicon Labs的BlueGiga模块。

他们已经在众多工业应用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我以前也使用过它们(WT12模型),从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40个点位,你准备用蓝牙怎么来组网呢?画个拓扑图看看
2、采用什么51单片机来做设计?
3、上传到服 ...

1.拓补图大概这样;如下(从模块与主模块使用无线,主模块与单片机使用232串口连接):
2.对采用51单片机;
3.按照拓补图,你的主模块通过RS232串口发送给单片机,8(数据位),1(停止位),N(无校验),波特率(9600);
4.发送服务器我昨天搞了个串口转网口,我会发送个上位机。使用单片机的另一个串口。
注释:每个从模块至少区分3种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主要考虑稳定性,我强烈推荐Silicon Labs的BlueGiga模块。

他们已经在众多工业应用中证明了自己的价 ...

有没有支持RS232通讯的?

网友D:
可以考虑用CC2541蓝牙模块。模块都是封装好AT指令控制,只需要单片机和蓝牙模块进行串口通信就能实现控制。另外如果要省成本的话,可以不用另外加单片机,直接用CC2541做主控,CC2541也是51系列单片机,比较容易上手。工作流程:蓝牙从机检测工位状态,再将工位状态通过蓝牙广播出来;蓝牙主机接收广播信号判断该工位是否正常,有必要时,可以连接从机发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