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RF24L01+模块遇到的问题,工作一段时间后接收端异常

楼主(2019-10-20):
各位大神,我在用NRF24L01+模块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模块工作一段时间后接收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需要重启接收端NRF24L01+模块才能恢复工作。               这个是接收端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api.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lcd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bytes TX(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10  // 20 bytes TX payload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
sbit CE =  P1^2;
sbit CSN=  P1^3;
sbit SCK=  P1^7;
sbit MOSI= P1^5;
sbit MISO= P1^6;
sbit IRQ = P1^4;
/**************************************************/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sbit JDQ = P2^0;
uint temperature;
//NRF24L01+

void delayus(uint z)
{
        while(z!=0) z--;
}
uchar SPI_RW(uchar dat)//写一字节并读出此地址的状态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MOSI=(dat & 0x80);
                dat<<=1;
                SCK=1;
                dat|=MISO;
        }
        SCK=0;           //拉低时钟保持通信状态
        return dat;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value)//写一字节并读出此地址的状态
{
         uchar status;
        CSN=0;
        status=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1;
        return status;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读一字节
{
        uchar value;
        CSN=0;
        SPI_RW(reg);
        value=SPI_RW(0);
        CSN=1;
        return value;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uchars)//读多个字节并读出此地址的状态
{
        uchar status,i;
        CSN=0;
        status=SPI_RW(reg);
        for(i=0;i<uchars;i++)
        pBuf[i]=SPI_RW(0);
        CSN=1;
        return status;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uchars)//写多个字节并读出此地址的状态
{
        uchar status,i;
        CSN=0;
        status=SPI_RW(reg);
        for(i=0;i<uchars;i++)
        SPI_RW(*pBuf++);
        CSN=1;
        return status;
}/*
void nrf24l01_TXBUF(uchar *tx_buf) //发送tx_buf中的数据
{
        CE=0;//停止射频工作
        SPI_write_Buf(0x20+10,0x01,5);//写本机地址
        SPI_write_Buf(0x20+10,0x01,5);//装载接收端O通道地址
        SPI_write_Buf(0xa0,tx_buf,2);//装载要发送的数据
        SPI_RW_Reg(0x20+0x00,0x0e);//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发送模式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射
        delay(1);
} */
void nrf24l01_init()
{
        CE=0;
        CSN=1;
        SCK=0;
        IRQ=1;
        delayus(15);
}
void setRX_Mode()
{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接收地址到0通道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40);        // Select 工作频段 channel 2.4G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Select same RX payload width as TX Payload 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IRQ中断响应16位CRC校验,接收模式

          CE = 1; // Set CE pin high to enable RX device
        delayus(35);
}
bit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_buf)
{
        bit flag=0;
        sta=SPI_Read(STATUS);        // read register STATUS's value
        if(RX_DR)                                // if receive data ready (RX_DR) interrupt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flag=1;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清空状态寄存器
        }
        return flag;
}
void DS18B20_dis()
{
        lcd_dis(0,4,uchartostr(rx_buf[0]));
        lcd_dis(0,5,".");
        lcd_dis(0,6,uchartostr(rx_buf[1]));
        lcd_dis(0,7,"℃");
}
void DS1302_dis()
{
        lcd_dis(2,3,DS1302tostr(rx_buf[2]));
        lcd_dis(2,4,":");
        lcd_dis(2,5,DS1302tostr(rx_buf[3]));
        lcd_dis(2,6,":");
        lcd_dis(2,7,DS1302tostr(rx_buf[4]));
//switch(rx_buf[2])
//{
//case 1: JDQ = 0; lcd_dis(2,4,"开");break; //定时脉冲宽度;
//case 2: JDQ = 1; lcd_dis(2,5,"关");break; //补充5ms;
//}

}
uchar ds2_dis[2];
void DS18B20_dis2()
{
        if(ds_reset())
        {
                temperature=get_temperature();
                ds2_dis[0]=temperature/10;
                ds2_dis[1]=temperature%100%10;
                lcd_dis(1,4,uchartostr(ds2_dis[0]));
                lcd_dis(1,5,".");
                lcd_dis(1,6,uchartostr(ds2_dis[1]));
                lcd_dis(1,7,"℃");
        }
        else
        {
                lcd_dis(1,4,"无硬件!");
        }
}
void main()
{
        uchar i=0;
        uchar buf0[5]={0,0,0,0,0};
        lcd_init();
        nrf24l01_init();
        setRX_Mode();
        SPI_Read_Buf(READ_REG+RX_ADDR_P0,buf0,TX_PLOAD_WIDTH);
        delay(100);
        lcd_dis(0,0,"RX_ADDR_P0:");
        lcd_dis(1,0,uchartostr(buf0[0]));
        lcd_dis(1,2,uchartostr(buf0[1]));
        lcd_dis(1,4,uchartostr(buf0[2]));
        lcd_dis(1,6,uchartostr(buf0[3]));
        lcd_dis(2,0,uchartostr(buf0[4]));
        delay(1000);
        while(1)
        {
                if(nRF24L01_RxPacket(rx_buf))
                {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lcd_dis(0,0,"室外温度");
                                        lcd_dis(1,0,"室内温度");
                                        lcd_dis(2,0,"时间:");//显示提示符
                                        lcd_dis(3,1,"2.4G无线测试");
                        DS18B20_dis();
                        DS1302_dis();
                        DS18B20_dis2();
                        delay(910);
                }else
        {delay(5);lcd_dis(0,4,"无信息!");delay(800);}
        }
}

发射端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pi.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bytes TX(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10  // 20 bytes TX payload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
sbit CE =  P1^2;
sbit CSN=  P1^3;
sbit SCK=  P1^7;
sbit MOSI= P1^5;
sbit MISO= P1^6;
sbit IRQ = P1^4;
/**************************************************/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uchar str[4];//uchartostr函数转换的字符串
sbit K = P3^0;sbit G = P3^1;
uint temperature;
/*uchar RXaddr[5]={0x20,0x20,0x03,0x04,0x05};
uchar TXaddr[5]={0x20,0x20,0x03,0x04,0x05};
uchar const TXdat[]={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uchar *uchartostr(uchar num)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
        uchar x2,x1,x0,i;
        x2=num/100;
        x1=num%100/10;
        x0=num%100%10;
        i=0;
        if(x2!=0)
        {
                str[i]=x2+48;
                i++;
        }
        if(x1!=0)
        {
                str[i]=x1+48;
                i++;
        }
        str[i]=x0+48;
        i++;
        str[i]='\0';
        return str;
}*/
//NRF24L01+
uchar SPI_RW(uchar dat)//写一字节并读出此地址的状态
{
         uchar i;
        for(i=0;i<8;i++)
        {
                MOSI=(dat & 0x80);
                dat<<=1;
                SCK=1;
                dat|=MISO;
                SCK=0;
        }
        return dat;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value)//写一字节并读出此地址的状态
{
         uchar status;
        CSN=0;
        status=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1;
        return status;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读一字节
{
        uchar value;
        CSN=0;
        SPI_RW(reg);
        value=SPI_RW(0);
        CSN=1;
        return value;
}
//read buffer!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uchars)//读多个字节并读出此地址的状态
{
        uchar status,i;
        CSN=0;
        status=SPI_RW(reg);
        for(i=0;i<uchars;i++)
        pBuf[i]=SPI_RW(0);
        CSN=1;
        return status;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uchars)//写多个字节并读出此地址的状态
{
        uchar status,i;
        CSN=0;
        status=SPI_RW(reg);
        for(i=0;i<uchars;i++)
        SPI_RW(*pBuf++);
        CSN=1;
        return status;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char *tx_buf) //发送tx_buf中的数据
{
        CE=0;//停止射频工作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本机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TX_ADDRESS,TX_ADR_WIDTH);//装载接收端O通道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tx_buf,TX_PLOAD_WIDTH);//装载要发送的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0x0e);//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发送模式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射
        delay(1);
}
void nrf24l01_init()
{
        delay(1);
        CSN=1;
        SCK=0;
        IRQ=1;
        CE=0;
        //SPI_write_Buf(0x30,TXaddr,5);
        //SPI_Read_Buf(0x10,RXaddr,5);
        SPI_RW_Reg(WRITE_REG+EN_AA,0x00);//频道0自动ACK
        SPI_RW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00);//禁止自动重发
        SPI_RW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信道工作频率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RX_PW_P0,T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RF_SETUP,0x07);//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void DSdat_tostr()
{
        temperature=get_temperature();
        tx_buf[0]=temperature/10;
        tx_buf[1]=temperature%100%10;
}
void Read_DS1302_Dat()
{
        uchar hour,minute,second;
        write_1302(0x8e,0x00);

        hour=read_1302(0x85);

        minute=read_1302(0x83);

        second=read_1302(0x81);

        write_1302(0x8e,0x80);
        tx_buf[2]=hour;
        tx_buf[3]=minute;
        tx_buf[4]=second;
}
void main()
{
        nrf24l01_init();
        ds1302_init();
        while(1)
        {        if(K ==0)tx_buf[2]=1;
            if(G ==0)tx_buf[2]=2;
                DSdat_tostr();
                Read_DS1302_Dat();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除状态寄存器
                nrf24l01_TxPacket(tx_buf);        //进行一次发送操?
                delay(400);
                }
}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要不是发送端要不是接收端需要重启  楼主解决了和我分享一下

网友B:
检查一下系统的电源是否正常,输出电流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要不是发送端要不是接收端需要重启  楼主解决了和我分享一下

是接收端要重启,发送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系统的电源是否正常,输出电流是否足够。

用的是1A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