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系统中加入蜂鸣器报警功能?

楼主(2019-10-20):
C语言没学好,不会把报警程序加进去,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改?实现的功能就是当计算出的距离 S<100时,蜂鸣器报警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h"
sbit Trig = P2^1;
sbit Echo = P2^0;
unsigned char PuZh[]=" The Ultrasonic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
* 函 数 名         : Conut()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显示M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LcdInit();
LcdShowStr(0,0,PuZh);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关闭计数
         Conut();//计算
delayms(80);
}
}
补充:#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S;
sbit beep =P1^5;
void Delay_100us(void)
{
uint i;
for(i=0;i<=9;i++)
{
_nop_();
}
}
void Main(void)
{
while(S<100)
{
beep =~beep;        //蜂鸣器线圈无电流
Delay_100us(); //延时100微秒
}
}

楼主:
急需指导

网友A:
如果你的超声波测距没有问题,那么你只需要判断你的距离,小于某值打开蜂鸣器就行了,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超声波测距没有问题,那么你只需要判断你的距离,小于某值打开蜂鸣器就行了,非常简单

已解决,谢谢

网友B(2019-11-29):
你补充的是报警的程序吗

网友C(2021-04-1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可以麻烦指导一下吗

网友C:
楼主可以指导一下我吗,我也想插入一个蜂鸣器的程序

网友D:
将相应的程序插入位置,然后设置界限值,达到报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