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I2C总线写一个字节的单片机C语言程序求解释

楼主(2019-10-20):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IIC_Byte & 0x80)   //没看懂下面这些是什么意思 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吗 下面各条语句
                        SDA=high;
                else
                        SDA=low;
                SCL=high;
                SCL=low;
                IIC_Byte<<=1;
        }
        SDA=1;
        SCL=1;
        SCL=0;
}

网友A:
这是写一个字节的时序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1个字节8位二进制
        {
                if(IIC_Byte & 0x80)   //判断这个字节数据的最高位是否为1
                        SDA=high;      //如果最高位为1,在数据线上置高电平
                else
                        SDA=low;       //如果最高位为0,则在数据线上置低电平
                SCL=high;              //产生一个时钟信号
                SCL=low;
                IIC_Byte<<=1;       //把该数据左移1位,即原来D6位移至D7位(最高位)
        }
        SDA=1;                          //8位数据传送完毕,按IIC总线要求进行提到答
        SCL=1;
        SCL=0;
}

网友B:
表达式“ IIC_Byte&0x80”是按位“&”运算。 0x80表示二进制为10000000。 它在这里用作位掩码。 此操作可能有两个结果:IIC_Byte的第一位为0时为00000000,IIC_Byte的第一位为1时为10000000。
当结果为00000000时,条件评估为“假”,而SDA设置为“低”。
当结果为10000000时,条件评估为“ true”,并且SDA设置为“ high”。
然后发出时钟脉冲(SCL =high; SCL =low;)。
然后,IIC_Byte向左移动,这意味着其2dn位变为其第一位。
然后,将上述过程重复8次。

这意味着,IIC_Byte的每一位都通过SDA引脚从左向右移出。

网友C:
high和low是宏定义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这样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