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高压滤波电容漏电的一个方法

楼主:
    偶然发现电动车充电器冒烟了!幸好及时发现,打开一看原来的450V/68u电容过热了。如果用数显功率插座接上全桥整流后的电压可以检测滤波电容的漏电情况:如果滤波电容正常,数显功率基本为0,如果大于零就说明电容有漏电,不能使用。上述电容接到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功率显示3W多,说明此电容漏电较严重,不能使用。这是用万用表检查不出来的。

网友A(2019-12-17):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指针表交流电压档量电解电容两端,有交流成分说明电解电容失效或偏小。

赞同。这种方法最常用。。

网友C:
学到了。。。多来学习总是没错

网友B:
也可以用指针表交流电压档量电解电容两端,有交流成分说明电解电容失效或偏小。

网友D(2019-10-21):
方法不错,此种功率表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