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中断函数内部声明变量的问题!疑难杂症?

楼主(2019-10-20):
      查阅有关资料51中断函数声明变量为全局变量?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1、在中断函数内声明变量bit flag = 0;那么变量可以被正常赋值使用;
2、在中断函数内声明为uchar flag = 0;此时该变量不能被正常赋值使用;

3、把变量uchar flag = 0;声明到全局变量,该变量可以正常赋值使用;
单片机STC89C52;编译平台keil5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number0 = P1^0;
sbit number1 = P1^1;
sbit number2 = P1^2;
sbit number3 = P1^3;
sbit number4 = P1^4;
sbit number5 = P1^5;
sbit number6 = P1^6;
sbit number7 = P1^7;
sbit number8 = P3^2;
sbit number9 = P3^3;
sbit call = P3^4;

uchar temp[14];
bit flag_REC = 0;
uchar i = 0;
bit flag = 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UART_INIT()
{
        SM0 = 0; SM1 = 1;
        REN = 1;
        EA = 1;
        ES = 1;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void main()
{
        uchar b;
        UART_INIT();
        while(1)
        {
                if(flag_REC == 1)
                {
                        flag_REC = 0;
                        for(b = 0; b < i; b++)
                        {
                                switch(temp[b])
                                {
                                        case '0': number0 = 0; break;
                                        case '1': number1 = 0; break;
                                        case '2': number2 = 0; break;
                                        case '3': number3 = 0; break;
                                        case '4': number4 = 0; break;
                                        case '5': number5 = 0; break;
                                        case '6': number6 = 0; break;
                                        case '7': number7 = 0; break;
                                        case '8': number8 = 0; break;
                                        case '9': number9 = 0; break;
                                        case 'C': call = 0; break;
                                }
                                delay(50);
                                P1 = 0XFF;
                                P3 = 0Xff;
                                delay(50);
                        }
                                i = 0;
                }
        }
}

void sint() interrupt 4
{
         uchar dat;
         if(RI)
    {
       RI=0;
       dat=SBUF;
       if(dat=='*'&&(i==0))
         {
            temp[i]=dat;
            flag=1;
         }
                                else
                                if(flag==1)
                                 {
                                                i++;
                                                temp[i]=dat;
                                                if(dat == '#')
                                                {
                                                        flag = 0;
                                                        flag_REC = 1;
                                                }
                                 }
                }
}

反复查阅相关资料和分析没有结果,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在此感谢各位!

网友A:
在函数内定义的变量属于局部变量,在中断函数内声明为uchar flag = 0;其变量flag可以使用,只是不能重新赋值,因编译系统把它优化了,如果在中断函数内声明为uchar flag;后面的语句可以给flag赋值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函数内定义的变量属于局部变量,在中断函数内声明为uchar flag = 0;其变量flag可以使用,只是不能重新赋 ...

这个也测试了,在中断函数中只声明uchar flag;不赋值该变量依旧不能用,而在中断函数内部申明bit内型变量不管赋值还是不赋值都能正常使用,求解!?从理论上说不合逻辑,但是测试结果就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测试了,在中断函数中只声明uchar flag;不赋值该变量依旧不能用,而在中断函数内部申明bit内型变量 ...

不管什么变量都要先赋值再使用,不可以因为没有赋值也能用而留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