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求助,这个全桥模块的g BL 是干嘛的呢?

楼主(2019-10-20):
这个全桥模块的g BL 是干嘛的呢

网友A:
IGBT用于高频大功率,这确是第一次看到,也想知道怎么用,网上搜不到

楼主:
在做那个单相电压型二重逆变电路,有两个全桥模块,g大概就是脉冲输入的地方,那BL呢,两个全桥的外移相角φ怎么改变也不太清楚

网友B:
电动汽车充电器上的电源驱动电路

网友C(2021-01-09):
请问楼主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