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7,输出双路互补的SPWM波,AD采集用DMA DAC的方式,具有PID调节

楼主(2019-10-21):
基于STM32F407,输出双路互补的SPWM波,AD采集用DMA DAC的方式,具有PID调节,代码注释详细
spwm数组生成软件:http://www.51hei.com/bbs/dpj-171674-1.html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sp_advance_tim.h"
#include "bsp_spwm.h"
#include "ShuangLu.h"
#include "PID.h"
#include "bsp_adc.h"
#include "SD_io.h"
#include "oled.h"
#include "filter.h"
#include "bsp_spwm.h"
#include "led.h"
#define   current_threshold  3  //阈值电流为3A

u8 DispADBuff[2][30];          //用于存放字符
extern u16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DAC_DMA传值处
extern PID pid_voltage;         //存放电压PID的参数
extern float ADC_Final_DisplayValue[NOFCHANEL];        //用于存放最终显示值
extern u16 ADC_filter_Value[NOFCHANEL];                                                                //用于存放滤波后值
extern u8  AD_Flag;
u32 Display_flag=0;//是否显示,PID是否更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ShuangLu_Init();
        ADC_X_Init();
        TIMx_Configuration();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OLED_Init();
        PID_init(1,1,0,0.5);
        OLED_ShowNum(0,0,22,3,16);
        OLED_Display_On();
   TIM3_Int_Init(3360-1,0);
while(1)
        {

                if(Display_flag%1000==0)
                {
                        AD_Flag=AD_voltage;  ADC_filter_Value[0]=middleValueFilter();
                        AD_Flag=AD_current;  ADC_filter_Value[1]=middleValueFilter();
                        ADC_Final_DisplayValue[0] =(float) ADC_filter_Value[0]/4096*3.3*6+0.2;   //电压检测
                        ADC_Final_DisplayValue[1] =(float) ADC_filter_Value[1]/4096*3300*1.448-18;         //电流检测
                        //PID电压计算输出,设定值24V,输入电压检测值
                        PID_Calc(ADC_Final_DisplayValue[0],24,0.7,0.2);     //24是设定值,0.7是上限.0.2是下限

                }
                if((Display_flag>10000)||(Display_flag==1))
                {
                   sprintf(DispADBuff[0],"V=%.2fV\0",ADC_Final_DisplayValue[0]);//电压显示
                   sprintf(DispADBuff[1],"I1=%.3fA\0",ADC_Final_DisplayValue[1]);//电流显示
                    OLED_ShowString(0,0,DispADBuff[0]);
               OLED_ShowString(0,2,DispADBuff[1]);
                        OLED_Display_Off();
                        Display_flag=2;
                }

                if(ADC_Final_DisplayValue[1]>current_threshold)
                {
                        GPIO_SetBits(SD_io_PORT,SD_io_I1|SD_io_I2);
                        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
                        pid_voltage.SEk=0;
              GPIO_ResetBits(SD_io_PORT,SD_io_I1|SD_io_I2);
                }

        }
}

互补SPWM 模拟死区开关方波 PID ADC (双极性) -

网友A(2019-12-23):
请问这对应的两路输出对应的引脚是哪两个?

网友B(2022-12-07):
什么东西了没有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