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稳压电源,步进0.1v 调压0-15v,这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

楼主(2019-10-21):
步进0.1v   调压0-15v
请这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

网友A:
1、这个是恒压电源
2、是用单片机来控制吗?
3、是仿真还是要做实物?

网友B:
稳压电源自然是恒定电压的

网友C:
类似 给你参考

0-30V数控稳压电源
http://www.51hei.com/bbs/dpj-88348-1.html

网友B:
重新说明一下,恒压源、恒流源理论计算时假定的,就象物理学的刚体(不会变形)、电力系统中的无穷大网络,这些都是为了方便计算命名的,在工程实际中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恒压源对应的是稳压电源,恒流源对应的是恒流驱动。稳压电源要考虑的是功率容量、波纹系统、调整速率、热漂移、输出误差等。
恒压源是一个虚构概念、是不存实物的,稳压电源是一个可见物体。